楼主(2018-06-15):
程序原来有编这个点,输出是驱动中间继电器,后发现换了个点且程序里也取消这个点,还是开机一直有输出,是点坏了吗,坏了话应该是没输出啊

网友A:
监控一下,看看是不是其他地方还用着。

网友B:
通常继电器输出的,因为寿命问题,会出现,触点寿命到,输出不断开,一直有输出现象。
你这个是晶体管的,可以将PLC格式化下,用个指令单独测试这个输出点,在没有程序控制输出,对应输出点指示灯不亮的情况下看有没有接通。

网友C:
换点了,也不用管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一下,看看是不是其他地方还用着。
程序是自己编的,第一次传程序还把PLC格式化后再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继电器输出的,因为寿命问题,会出现,触点寿命到,输出不断开,一直有输出现象。
你这个是晶体管的,可以将PLC格式化下,用个指令单独测试这个输出点,在没有程序控制输出,对应输出点指示灯不亮的情况下看有没有接通。
过段时间试试,人从现场跑回家了,当时换了个点

网友D:
输出点对应输出灯亮的话,要么输出电路击穿,要么程序在操作

网友E:
指示灯没亮一直通就是坏了;
点烧坏的不一定是一直不通,有些是电流过大触点打火烧粘在一起了;

网友F:
你以前程序驱动ON之后你修改了,此时Y点维持在以前修改时的状态!!
如果不是程序驱动,你在在线软元件监视里面把该点OFF处理即可

网友G:
自己编的程序,则观察起来方便。
如果指示灯亮、且内部状态也为1,则可参照8楼的方法;如果内部状态为0、而输出端接通,则可参考2楼判断。

网友H:
在线强制下就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I:
停止运行都输出就是坏喽。。。

楼主:
在线强制过了,没效果,估计点坏了

网友J:
如果对应的输出指示灯不亮,有输出,那就是输出点坏了。如果输出指示灯点亮了,应该在程序里还有驱动它动作的条件

网友K:
如果没其他地方使用它就是坏了

网友E:
指示灯亮有输出,检查程序;
不亮有输出就是这个点烧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示灯亮有输出,检查程序;
不亮有输出就是这个点烧短路了;
指示灯没亮,点坏了,只是第一时间想到应该是不通才对

网友E:
不管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烧毁了的都有可能是一直不通,也有可能是一直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