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5):
在写一个功能块编写程序,用到ST语言,但是想在里面实现用脉冲计数,这个如何实现呢,?使用自加程序可以,但是在每一秒中不是加一,而是在这一秒钟自加了好多数据。请问大神们这个怎么能解决呢?

网友A:
我实在无法理解需要在FB中使用边沿检测的必要性。

至于边沿检测如何做,前两天的帖子讨论边沿检测的帖子中我已经写成了一个通用的梯形图,你建立一个FB,然后输入程序,在你的FB中调用这个边沿检测的FB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能否放上来学习一下。
用梯形图编过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