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设备温控器不少

楼主(2018-06-16):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PLC,然后在电脑上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LC,然后在电脑上显示。
用PLC还没有这个便宜 方便。
这个国产的也就100来一个。PLC加模块估计不便宜哦

网友C:
这个可能只是显示温度,不控制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LC,然后在电脑上显示。
需要采集温度,用到热电阻模块,按点数算,1个点的价格绝对超过1个温控器
再说,输出也不可能直接用PLC触点,有必要加上小继电器中转,再去驱动接触器或固态
触摸屏或电脑的成本?

网友E:
不是远程监控数据,用PLC的成本高太多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这表可能50块钱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LC,然后在电脑上显示。
PLC要模块,且要好几个模块,成本不便宜。

网友H:
温控器还是便宜实用

网友I:
看样子是做吸塑的设备

网友J:
选型本来就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实用、经济这一原则应该是统一的。

网友K:
虽然数量有点多,但单个表的显示直观。

网友L:
成本上PLC肯定要高的多的多;

网友M:
用温控而不用PLC主要是从成本上考虑,还有现在很多的工厂的工人都喜欢温控直接设置温度不喜欢在屏幕上操作,现在的温控质量也非常可靠,前段时间刚做一套生产线的改造,原来用意大利的机械温控,工人反应看温度看不懂,用国产RKC加电磁阀配合改造,一共十套,运行几个月,效果良好

网友N:
我们以前在产线上都常用这个
便宜有效!
性价比高
要是要求高的场合就要用好点的!

网友O:
这么多表,怎么不直接装一块触摸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