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6):
台安E310-0.75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电路

如题。该机型功率虽小,但比较有特点。试简述之。
图1 主电路及输出电流检测、温度检测前级电路,充电继电器控制电路
PC1等外围电路为直流母线电流检测,异常时输出过载(开关量)报警信号。
N4放大器(电压跟随器)是直流母线电路检测信号输出电路,VPN为500V时,此信号约为2.8V左右。
N1~N3为三相输出电流前级检测电路,是18倍的同相放大器。停机或空载状态时,输出电压信号应为0V。
RT、R103、R104为IGBT温度检测电路,室温时的输出信号约为4.5V左右。
检测电路的供电和N共地,属热地,检测中需予注意。
图2 开关电源电路
为两端、自励、反激、开关电源电路,开关管基极分流式稳压控制和基极分流式过载控制。电路不易起振或打嗝时,排除过载及稳压故障后,需重点检查R5阻值是不变大,C3有无不良。查无坏件(实际上有劣化元件),可适当减小R5阻值(最小至100Ω)以满足起振工作条件。
图3 U+、V+、W+脉冲驱动电路
三路驱动共用一路供电电源,其中D12、D13、D14为高速高反压(耐压需1000以上)隔离二极管,C36\37\38为自举电容。当相应下臂IGBT开通时,上臂驱动电路才产生供电条件,IGBT才有开通基础。静态检测PC2等状态,供电电压为零。若与逆变电路已脱开联系,此时可将PC2的5脚与供电地暂时短接,为PC2提供电源进行检测驱动电路的好坏。
图4 U-、V-、W-脉冲驱动电路
三路驱动电路共用+15V、-9V供电,工作原理与检修方法不再述之。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8年6月16日

网友A:
  咸老师的又一辛勤力作,既有工作原理又有检修方法,很有价值,仔细拜读并收藏。

网友B:
版主发的是好帖子,我先赞一个!!坛子里又要火一把了

网友A:
   曲高和寡的感觉[qq13,咸老师不要灰心,以后还是要多发一些这样的学习文章。

网友C:
跟咸老师学习了!感谢老师的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D:
咸老师,大神啊

网友E:
咸老师辛苦了,谢谢你的无私分享

网友F(2019-01-16):
分析的好,和ABBacs510的驱动供电类似

网友G(2019-12-30):
不错,维修变频器怎样不安装模块试机

网友H:
好文章,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维修变频器怎样不安装模块试机
驱动电路完全可以单独检测好坏的。

网友G:
咸老师好,能不能帮忙找下ABB的变频器ACS355
12A5 的电路图,讲解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很难找到。

网友G:
咸老师好,变频器运行中,从低速到高速,输出电压和电流一直在变化,根据什么原理调电压电流的,还有带电检测驱动板,在母线负极端可以串入灯泡吗进行检查吗

楼主:
驱动板,可以在脱离IGBT逆变电路的情况下,单独进行检修;
当然,也可在IGBT逆变电路供电端串联灯泡的情况下进行检修。
调速过程中,电压电流的变化,请参阅相关原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