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并联整流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8-06-16):
请问哪位大师能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A:
叫“续流二极管”是并联在感性负载上的,当线圈突然断电的话,会放出很多电,没有续流二极管的话容易烧坏回路中的其它元件,有了续流二极管其电就会通过续流二极管回路(相当于电感短路)放电,不至于烧坏其它元件,起保护作用。

网友B:
如果是并在线圈上,则是续流二极管,吸收线圈断电瞬间的反向电压。

网友C:
他这个好像也不是加在线圈上的吧!

网友D:
续流用的,一般也不用

网友E:
直流继电器线圈上反向并联二极管就是续流作用。

网友F:
继电器线圈如果是直流,PLC是晶体管输出,要加续流管。可以选择自带续流管的继电器型号,就看不出这种外接的形式了。

网友G:
我们都没并这个也正常使用,也有并电容的

网友H:
保护继电器触点的,让继电器用的长久些,一般继电器选小了的补救方案。

网友I:
就是一个保护功能
一般选择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来作为续流二极管

网友J:
这种继电器如果是直流线圈,反并联在继电器线圈两端,或者是感性负载两端。作用是提供消弧,放电的通路。

网友K:
直流线圈断电瞬间会感应出反电动势,这个反电动势和电源两者叠加会产生几倍于电源电压,这个电压加在触点上引起的电孤容易灼烧触点。

网友F:
楼主能告诉这个继电器的底座接二极管的那俩端子号是多少吗?这个底座看着不对劲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告诉这个继电器的底座接二极管的那俩端子号是多少吗?这个底座看着不对劲呢。
用习惯了施耐德、欧姆龙、IDEC等等,的确看这个继电器端子排布有点郁闷

网友M(2025-04-19):
防止浪涌烧结触点的,之前有个客户要求装这个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我们都没并这个也正常使用,也有并电容的
用是可以用只是触点寿命的长短有区别。并电容的时交流线圈,也不单是电容还得加电阻叫阻容吸收。。

网友O:
这是为了保护上端控制触点的,一般保护PLC的输出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