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6):
如何解释该问题?如何解释该问题?

网友A:
直流继电器不?贴个图让大神们帮你看看。

网友B:
我只知道继电器有交流继电器 直流继电器,还有一种叫磁保持继电器。直流继电器线圈接线时虽然可以接反,但如果是带灯【发光二极管】,那灯不亮,只有接对线才能亮。交流继电器线圈没有正负,但是通电与断电过程中有电动势产生,上电过程中线圈电动势上正下负,断电过程中,线圈下正上负。直流继电器的电动势可以在线圈两端反并联一只二极管,交流继电器电动势可在线圈两端并联阻容电路解决。磁保持继电器线圈电动势方向不可预知,有不确定性。

网友C:
是继电器线圈端子上的标识,还是哪里的文字描述,抑或是某个问题;
若要求电源极性,会不会可能线圈上含有二极管元件。

网友D:
图纸上标的吧,参看所选实物继电器与控制回路的关系就清楚了。
见过这样的图纸,柜厂按图接线,一部分继电器永远灯不亮,擅自改正,这部分继电器灯是亮了,那部分PLC输出坏了。
源头就是设计选用二种继电器,都带灯,一种还带二极管,很奇葩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所谓的上是怎么是上 怎么是下?

网友B:
回楼主你把线圈画成竖的,那就上正下负或下正上负,你把线圈画成横的,那就左正右负或左负有正,即与继电器的安装位置或继电器封装形式有关。

网友E:
当电流增大时,线圈产生自感电动势,根据楞次定律得知,自感电动势阻碍电流增大,则自感电动势方向与原电流方向相反;
当电流减小时,线圈产生自感电动势,有阻碍电流减小的作用,则自感电动势方向与原电流方向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