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是啥?

楼主(2018-06-16):
这是称量车上的叫译码器,在百度淘宝上也没收到啊!哪位大神指点指点,这个得怎么搜索,应该叫啥名,在哪儿能买到?

网友A:
继电器输出板块,要坏也不会全坏,哪个坏了换哪个。

网友B:
这个不好买
都是继电器,可以修好的

网友C:
译码器?板子上还有不有其他的元件。
若不是通用的或量大的,不一定能从市场上购到;可如1楼所说或试试联系厂家。
或根据其用途、功能、可能的名称查找。

网友D:
这种肯定没有卖的,自己专用板,用量不大谁也不会去做的。板子电路应该不难,器件只是继电器,就自己修吧。继电器用表量量线圈,常开常闭点。

楼主:
不是维修,是要做工程想仿照,也用这这样的板!

网友E:
呵呵;仿造也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的,如果你们技术方面不懂,仿出的只能是四不像;

网友F:
都是继电器的话,原理应该很简单,画出原理图自己做板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维修,是要做工程想仿照,也用这这样的板!
这种译码器电路板市面上不一定有售,从控制原理上讲,完全可以避开该电路板,用更多的IO端口去驱动设备。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维修,是要做工程想仿照,也用这这样的板!
那就抄板呗!!

网友I:
的确叫译码器也说的通。将11-16端子的6布尔位连续成一个BYTE ,对应0~63,通过板上芯片控制继器器输出,只有唯一的继电器输出,不能同时。

网友J:
这里面都是继电器吧!
那个坏了就把它拆下来换个新的上去!

网友K:
此板全部是继电器,好像起执行作用,应该不难仿制,关键是驱动继电器的集成电路与其配套电路和程序芯片 CPU和相关外围电路以及软件才是关键的核心技术。

网友L:
可能是6线64线译码电路

楼主:
不是要仿这块板,而是想要做和这工艺类似的工程。也需要用这种板,不然plc输出点位占用的太多了!

网友M:
中间继电器集成板,某宝很多

网友N:
可以的,只是这个板估计是自己开发的吧

网友O:
肯定不是普通的继电器

网友B:
找马云就有很多类似的板

网友P:
头一次看见这个继电器板类似单片机的那种的

网友Q:
多嘴讲一句,你要抄版,估计先要搞清楚这个版是否是多层版,多层版真不建议,起版费比较贵的

网友R:
头一次见这种板!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L:
6线64线译码,瞬时1路输出,原理簡单

网友L:
引用 网友Q:
多嘴讲一句,你要抄版,估计先要搞清楚这个版是否是多层版,多层版真不建议,起版费比较贵的
双层够了。量大可以的

网友S:
感觉就是输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