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7):
sw pl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有高手指教

网友A:
既然属于RT1/RT2异常控制,SW一般又是开关符号,顺着M1857查就是了。
有I/O表没有,哪里应该有出处。

网友B:
这个你要问那个写注释的人

网友C:
要看懂注释文件,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可以从PLC的输入端、输出端着手,结合设备的动作及工艺要求,由外到内,从简单动作到复杂动作。

就如同几何证明题一样,从已知条件开始,看看得出什么样的变化条件,同时再根据最终的要求入手,看看如果要得出最终结果,需要哪些附加的条件,也就是说,由两头再到中间。

网友D:
连中间继电器都给你注释,良心啊

网友E:
貌似不是国人程序SW应该是越位保护吧

网友F:
SW应该是swich的缩写,开关;
PL应该是控制盘的缩写,panel;
人家注释就是操作盘的“机械手1的X轴原点复归按钮”

网友G:
可能是正限位开关的意思,swich    positive limit

网友H:
网上搜一下apploc软件,在这个软件里选择相应的语言再打开这个卡注释应该能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