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PLC编写重复但是内容不一样的程序有什么简单办法呢?

楼主(2018-06-17):
本人小白一个 正在自学三菱PLC 最近有个项目 是钻孔的 两个伺服电机 上面一个伺服电机钻孔 下面一个伺服电机分度
等分倒是简单 我做的对比 用户输入钻孔次数 每次钻孔完成内部钻孔次数+1 然后再和用户输入钻孔次数比较 相等就结束程序 不相等就继续执行分度钻孔 还有一个模式是不等分模式
像这种 原来我编程序都是这样子算出每次的脉冲 然后因为每次数据都不一样 所以一次次的写 先传第一次分度脉冲
然后打孔 做对比 不相同的话在来第二次的分度脉冲 这样子有多少个孔就要写多少次
大家一般这种怎么写呢 有什么简单些的办法吗?

楼主:
感觉应该有简单的办法 这应该是笨方法

网友A:
三菱FX3有个指令叫表格定位,或者用变址寻址

网友B:
要是有100个孔,你写100个?这太累了
把数据按规律编排,这样就可以用变址去MOV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去学学变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去查查变址怎么用 的确是累 上次有个程序要7次 写了2k多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去查查变址怎么用 的确是累 上次有个程序要7次 写了2k多步
三菱叫变址,西门子叫指针,松下叫索引,功能都是差不多的,看PDF可以知道用法

网友C:
变址,有的也支持C语言那个符号模式

网友D:
三菱变址寄存器、松下索引寄存器都好用

网友B:
怎么麻烦?比如呢?

网友E:
比如用了一万套西门子PLC还没入门.......

你不要和他讨论后续的东西,他没有后续的东西。

网友B:
一万套
一天用一套要27.39726027397260273972602739726年

网友F:
既然客户直接输入孔的位置,这要的程序是有点累,不利于设备的推广。

楼上不信1万套的使用,你信吗,如果还是建在单打独斗,亲力亲为上,一辈子怕也做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既然客户直接输入孔的位置,这要的程序是有点累,不利于设备的推广。

楼上不信1万套的使用,你信吗,如果还是建在单打独斗,亲力亲为上,一辈子怕也做不到。

键盘又在瞎想了,用一万套不是很正常么,不正常的是用了一万套水平还那么烂,喷要喷西门子的,西门子哪些做的不好又说不出来的。

这和马路边看到事情当场不敢说的,然后网上发张图要义愤填膺的是一个货色啊?

网友G:
建程序的时候选结构化工程,你会发现一扇新大门

网友H:
数组,指针了解下。。。。如楼上所说选结构化工程了解下。。如图所示的就是简单的100个机种的切换程序,每个机种只占用50个WORD,当然随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