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m64问题

楼主(2018-06-17):
三菱m64出现手轮只能往负方向移动,往正向移动报警m01操作错误,应该检查什么?

网友A:
1/MO1操作错误的错误代码是什么?!
2/检查正方向的行程限位开关试试,按住行程接除开关?重调位置并紧固?
3/回零开关?

楼主:
0004.超程回零开关都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检查相应互锁信号:Y1A8 Y1B0 Y1B8 Y1c0 Y1C8等互锁信号无异常!

网友C:
是否有同样的机床?有同样的机床对比一下输入信号,没有就监控PLC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