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替换

楼主(2018-06-17):
大家好!

瓷封稳压二极管2EZ15D5,是一个2W15V的稳压二极管;

玻璃稳压二极管IN4744A,是一个1W15V的稳压二极管;

请问,这个2W的可以替换这个1W的吗,假如不能替换,那又是为什么,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严格说来,大替小,工作电流(工作时反向击穿电流)不同,稳压值容易有一定偏移。
实际代换,一般用途差异不大,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B:
电流大小一点。其它没问题大可以代小

网友C:
都是稳压15V,功率2W代替1W完全可行。为什么说不行?行。

网友D:
赞成3楼!这是是我常用方法,代换件不管是并联还是串联,必须符合2个条件,(1)功率必须等于或大于原功率,(2)稳压值必须一致。

网友E:
应该可以直接代换 的呀

网友F:
我感觉没问题的,你大功率的替换小功率的没问题的。

网友G:
电压相同,功率大了一般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