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7):
PLC1200的,新买的硬件号只能用
V14,同事说不能打开V13版本的程序,他是安装两个版本,由于之前的设备是V13版本编程,如果不支持,只能安装两个版本了

网友A:
软件的兼容性比较差。

网友B:
可以打开。 先打开V14的编程软件,在菜单中点击打开,找到项目所在位置,确定后,显示上图。

问你是否要升级项目,选择确定,就可以升级成V14的文件了。 升级后的程序重新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谢谢,因为今天同事告诉我我也未验证,过段时间也要使用,不过首先要先升级V14,麻烦

网友C:
V14以及以上版本最低兼容到V13 SP1,因此你至少需要安装V13 SP1才能打开以前的项目。

网友D:
新版本软件按说都能向下兼容吧!
不过我没有用过博通

网友E:
高版本兼容低版本的,那是肯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高版本兼容低版本的,那是肯定的!

NO,SIR。

你需要阅读STEP7 博途使用手册关于移植的章节,没有V13 SP1,你V14或以上版本无法开启V13以及以前的早期版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高版本兼容低版本的,那是肯定的!
你以为是三菱软件呀??
西门子博途V15不知道,以前版本都是很难——V14不可能打开V12,铁定

楼主:
本来用博图就不熟悉,现在还来个硬件版本号对应软件版本,真不知道西门子怎么搞的,也是客户要求才用西门子的

网友G:
一层一层转,兼容性比较差,博图

网友H:
这个帖子只有版主一步到位的说对了……

网友I:
V13变成V13sp1的,V14就可以打开。

网友J:
emmmmm,先转成13SP1然后再转成14。关于西门子这点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K:
不要猜了,4楼,7楼正解。

楼主:
谢谢了,这几天准备升级博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