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冷却风扇的问题

楼主(2018-06-17):
概述:22KW电机,额定电流43A,配强冷却风扇(50HZ独立控制)如图所示,当35HZ以上,变频器上电流小于额定电流,当开到35HZ,电流43A,长时间运转后电机发烫,摸上去都烫手,超过10小时运行,变频器会报警:电机过热!
请问:强冷却风扇选的可对?个人感觉风扇吹出来的风比较小。

因为设备是重载型,我选的变频器是30KW的风机水泵型,和变频器输出扭矩小有没有关系?

网友A:
   我看是你的电机选小了,频率35HZ时已达额定电流,是“小马拉大车”,不是换风扇的问题,而是更换电机或减小负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是你的电机选小了,频率35HZ时已达额定电流,是“小马拉大车”,不是换风扇的问题,而是更换电机或减小负荷的问题。

但是频率开到35HZ以上,电流就不大啊

网友A:
   如果是重载、频繁启停负荷、而且环境温度高,电机选型时要有适当的功率余量,一般是25%,这样电机更耐用,抗过载能力强一些。电机还有一个重要参数:绝缘等级,不知你的电机的绝缘等级是哪个级别的?是否适合工作环境?

网友B:
估计是电机有点过负荷吧,你在看看电机的风道都通吗?

网友C:
变频器设置看下!加些电压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重载、频繁启停负荷、而且环境温度高,电机选型时要有适当的功率余量,一般是25%,这样电机更耐用,抗过载能力强一些。电机还有一个重要参数:绝缘等级,不知你的电机的绝缘等级是哪个级别的?是否适合工作环境?
谢谢,又了解了绝缘等级,我会了解下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机有点过负荷吧,你在看看电机的风道都通吗?
都通的

网友D:
变频器拖动的话,上了35以后电流不再大应该选型没问题,当然不排除你的不是专用变频电机的可能,如果不是专用电机发热可能会大一点,可以的话用100到200瓦的风扇应该是够散热量的

网友E:
22KW电机,用100瓦的风扇散热的,满载的话能够排除四分之一热量就不错了!!
22KW的四极电机的尾端风扇在1450转时,其排风量相当于750W的独立风扇排风量,当然电机设计时考虑到电机在过载和较高气温的正常工作时热量散失较慢等等因素,也就是说22KW的四极电机变频工作时尾端散热风扇最低不小于500W

网友F:
楼主有没有确认过电机的扭矩和实际需求是否匹配?
按照描述是否应该考虑电机选型问题?
变频器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KW电机,用100瓦的风扇散热的,满载的话能够排除四分之一热量就不错了!!
22KW的四极电机的尾端风扇在1450转时,其排风量相当于750W的独立风扇排风量,当然电机设计时考虑到电机在过载和较高气温的正常工作时热量散失较慢等等因素,也就是说22KW的四极电机变频工作时尾端散热风扇最低不小于500W
谢谢分析,尾端散热风扇功率有没有标准?功率越大,风量也越大吧

网友G:
我看你是小马拉大车,过载了。鉴于你变频器是30千瓦,联系电动机也换成30千瓦。

网友H:
电机在额定电流下连续工作才10分钟就过热保护了?电机烫手?那电机此时的表面温度是多少呢?这些都是要有参数来描述的。当然10分钟太短了,所以还是说明强迫冷却的风量太小了。当然,环境温度也很重要,假如,环境温度是40度,那冷却风量再大,也是杯水车薪的。

要么把环境温度降下来,要么,提高电机的额定功率和装置的额定功率。

网友I:
变频器有点小,控制模式改变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改哪一种控制模式?

网友J:
换风机吧,电机电流并没超!

网友I:
有些变频器拖动风机离心机等大惯性负载如果工作在V/F模式下会过电流,而工作在矢量模式下电流一般不会超过额定电流。
可能与V/F模式下的高滑差有关 ,不妨重点设置一下这方面的参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