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8):
PLC通电电源灯亮,运行灯不亮。能够联机读出程序,编程软件可以点开运行,运行灯能够点亮,设备可以正常运行。关闭电源重新闭合电源后,电源灯亮运行灯不亮。更换PLC故障依旧,此PLC不能断电,每次断电后必须联机软件运行。各位师傅有何高见,谢谢!

网友A:
新设备调试还是老设备?
换PLC说明硬件没问题,检查程序看看是不是有启动条件不满足!

网友B:
设置成运行,断电应该是保持运行状态的

网友C:
是否挂载了其他模块 我之前有个台达28sv 挂载一个二手称重模块运行灯就亮不起来,更换模块后故障解除。可做参考有时并不一定是PLC出了问题。

楼主:
用了很多年的设备,以前一直正常,什么都没有改变,一直好好的。

网友D:
建议你先把输入和输出断开单独测试正常后再链接IO单元测试,程序正常使用这很少会自己坏的

网友E:
换下的PLC可以再做试验。
不知该型PLC有无运行开关或运行设置等,试验简单程序的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下的PLC可以再做试验。
不知该型PLC有无运行开关或运行设置等,试验简单程序的情况如何。
该PLC没有停止和运行开关!

网友F:
ES2有运行开关;老款白色的ES 24点没开关的;
在软件里设置好下载到PLC内;

网友F:
在电脑上联机最后一次断电前,如果你在软件里设的是RUN,那么拔下电缆,下次通电后PLC会是RUN状态;
如果你在软件里设的是STOP,那么拔下电缆,下次通电后PLC会是STOP状态;

网友G:
单个台达DVP-24ES PLC,不连接扩展任何模块,不下载程序,看还有没有断电后重新通电不运行的现象。
首先判断PLC的好坏。
该型号正常在线软件启动运行后,断电再次通电PLC还是运行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个台达DVP-24ES PLC,不连接扩展任何模块,不下载程序,看还有没有断电后重新通电不运行的现象。
首先判断PLC的好坏。
该型号正常在线软件启动运行后,断电再次通电PLC还是运行状况。
PLC应该是好的,换了一台新的故障一样,以前断电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反正现在不断电先用着再说!

网友H:
有个运行开关打过去没有,应该是哪运行开关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有个运行开关打过去没有,应该是哪运行开关有问题。
呵呵;ES2有运行开关;
白色外壳的老款ES系列14 24 32点都没开关的;60点倒是有运行开关;

网友I:
老款的ES都有这么个通病

网友F:
这算不上通病;不带运行开关记得电脑联机后断电前在电脑上点运行,让PLC在运行状态下断电就行了;
下次开机就自动RUN了;

网友I:
M1035还是1036好像是PLC运行开关,程序的开头置位一下能不能避免?

网友F:
以前台达也有手持编程器,在手编器上也可以让PLC从STOP到RUN切换;

网友J(2019-09-03):
这确实是个通病,我遇到好多DVP-24ES这样了,一般都是PLC老了,也许内部电源供电不足或搞干扰能力不行了,随机性自动关断,电脑连接远程运行后,关机重开一般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