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8):
大家好!
向各位老师请教一下,请问变频器维修,贴片电阻买1%的还是买5%的,前者很贵,谢谢

网友A:
开关量信号电路用件,不用管误差。模拟信号电路用件,则尽量逼近原值。5%误差,应该可以了。

网友B:
呵呵;无语;修理变频器还要核算这点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咸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考虑的成本问题,而是对电阻精度与适用电路的理解问题。

网友D:
建议还是用1%的,5%的能用,但是如果本来就是1%的你用5%的替代可能会搞出来新的故障出来。

网友E:
%5的就可以用,不过要看用在那里,一般电路中各种采样对电阻精度要求高,灵活撑握比较好!

网友F:
用高精度的好,价格差不了多少

网友B:
生产了用量大,你说价格核算能差出来;
维修一台上面才用几个,就算5%精度的2分钱一个,1%精度的5倍价格;能差多少呢?

网友G:
赞成9楼!搞工控维修的代换原器件一定要等于或大于原参数,这样减少返修率,否则就要影响声誉和客户源。代换零件参数必须要等于或大于原参数,这是我维修多年从悲痛中总结的【定律】!!!1

网友H:
你知道,质量就是命脉就知道怎样选择了。

网友I:
采样电路用高精度的其他用一般的

网友J:
运放、电压比较器周边,特别是其输入电路,注意按原规格代替。

网友B:
最主要是这个维修也就用到几个,而每个成本也就是几分钱的事,就算精度高的一个0.1元,最后能差出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