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9):
  前几日拆开一24V 1.1A的工业用开关电源盒,用示波器观察波形,由于要用到热地,为避免电源短路,我用自制的可调直流电源直接供电。在观察波形的过程中,我想看看这个开关电源能够正常工作的最低输入电压究竟是多少伏,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将电压降到四十多伏时仍能够带动一个小风扇,这使我对开关电源的宽电源电压适用范围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以前看到的许多资料介绍的开关电源的最低输入交流电压为140V,但一直没有实验过,应该不是虚标的。

网友A:
长时间运行行吗?

网友B:
进口的很多标的电压AC:85~264V;

网友C:
这样低的输入电压,输出电流还能达到1.1A
厂家给的指标都有余量,标称AC100-240的产品,给个90V也是能达到额定指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运行行吗?
   试的时间不长,时间长了应该也没有问题。

网友D:
只要驱动芯片的工作电压能满足,都能工作

网友E:
那风扇转速是不是也下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测了一下,输出电压略有下降,风扇转速几乎没有变化。

网友F:
这个要看具体的电源电路设计,很多专门IC做驱动的适应范围还是比较宽的,如果普通没有专用芯片的对电源适应能力就差了,以前修彩电时候见过很多

网友G:
设备先进啊,还有示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电源使用的3842芯片。

网友H:
开关电源的输出应该是占空比可调节的脉冲波形,再用滤波器拉直为平均值的直流电压。所以如果输入是直流,理论上就是只要高于输出电压平均值即可。条件是输入电压是没有文波的直流电压。

如果输入是交流电整流后的直流电压,那要考虑它的纹波系数了。

网友I:
这种情况要看负载功率吧!
要是负载在电源能力的80%以上还能正常吗?

网友J:
这个我在旧机拆了一套灯具,标明工作电源85-265V,实际在78V还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K:
有种光电开关 欧姆龙的 电压就是20几到220v都可以用

网友L:
通过实际观察,会更有印象;40多伏到24V,还是有一个降压范围。
若有兴趣,可查看其电路。

网友M:
看起来开关电源确实比变压器整流好用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有机会也试验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看起来开关电源确实比变压器整流好用多了
一个普通的变压器多少钱,一个开关电源多少钱,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看起来开关电源确实比变压器整流好用多了
一个普通的变压器多少钱,一个开关电源多少钱,一分钱一分货!
从制作成本来说个人感觉以前传统的变压器整流并不便宜,应该高于开关电源的。电子元器件成本并不高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M:
但是坏了,好多人不会修,但是变压器他们会自己绕

网友Q:
变压器电源也有变压器电源的优点,寿命长

网友R(2018-10-03):
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