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变频器模块后直流冷却风扇输出电压,在9V-12V之间波动

楼主(2018-06-19):
变频器模块故障,更换模块后直流冷却风扇输出电压,9V-12V之间波动
冷却风扇忽快忽慢,大神帮忙看下哪里故障 电压波动9V-12V波动

楼主:
右侧变压器上方为风扇电源输出端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电源故障,如电源不稳会导致其它电路不功做,这个应该是温控电路或风机控制电路的问题

网友B:
把风扇拔了再测,看看是不是所有电压都在波动?估计是电源不正常导致的烧模块

网友C:
应该把风扇接在一个外接电源上试试。。。

网友D:
用眼睛看,能看出好坏吗?,没有测试数据,电路分析。

网友E:
风扇电路好像有问题,拔掉风扇看一下,电压是否波动,如果加上风扇电压波动,换一个风扇试试。把风扇电路的电解电容换掉试试看。另外问一下其他之路电压波动吗?也有可能开关电源有问题,为什这样说呢?因为你换模块了,就说明模块炸掉了?开关电源有可能受影响,其损坏也是有可能的,仔细查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风扇是好的,拔掉风扇后,单独测风扇接口,输出电压也是波动,单独测量变频器输出端子UVW 三项219V 单项变频器,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 U V W 电压219V 三项平衡,万用表测量时发出吱吱响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风扇是好的,拔掉风扇后,单独测风扇接口,输出电压也是波动,单独测量变频器输出端子UVW 三项29V 单项变频器,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 U V W 电压219V 三项平衡,万用表测量时发出吱吱响声

楼主:
回复 网友C:
风扇是好的,外接没有问题,驱动板换完模块后冷却风扇输出电压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E:
风扇拔掉后电压也是波动,12V-9V。另外模块炸了后,换了风扇测的7805风扇有供电了

网友E:
检查一下,你换模块时,或拆旧模块时,是否损坏到风扇供电电路。

网友B:
电压在波动,可能是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