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100A报警AL.13如何解决?

楼主(2018-06-19):
如题所示,驱动器报警AL.13时钟异常,资料上查过是印刷电路板故障,需送外维修,但现在生产部门急用,手头上是有一些之前报废的旧版的,寻思着是不是某个元件或者模块损坏可以换换试试,还请论坛里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没你想像中的那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是我想当然了,实在不行就送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