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9):
第一次碰,望坛友们多多指教。以下几幅图片是一个轮换程序中的部分程序段。
图1)
SM0.1为上电后第一次扫描为1,然后为0,具体在这里就是通电PLC开始工作后将1移至VB0,相当于将VB0初始化1,对于VB0的后续结果没影响

图2)
QTXH_1 为第一台泵的起停信号,C2为图5中的计数器。
这里为VB0的累加程序,EN使能时,VB0自动+1,这里的这个|P|指的是上升沿,即QTXH_1或者C2由0变1时VB0自动累加1.

图3)
这里是当VB0>VB1时自动将1移至VB0 ,反之VB0为实际值。VB1为可以使能的泵台数。

图4)
SBQT为1#水泵启停的输出。这里的计时器为100ms等级,PT为+600是不是到600x100ms=60s时Ton输出为1,然后通过自身的输出T41自动切断重新开始计时。

图5)
这里累计计数120个60秒,即2小时后计数器的ctu端输出(即C2)为1,并通过C2自动复位。

补充:这里我就有个问题,以上全都是基于自动模式,如果中途转为手动模式或者断电,上述统计的计数和计时岂不是全部重新来过?还是我考虑的根本就是多余?

楼主:
麻烦哪位斑竹看到了帮转一下到PLC板块中去,发错了。

网友A:
C2能不能断电计时,要看系统块中的设置。
最重要的VB0并不是表示次数,而是根据VB0中的数据,决定启动哪台泵的问题。
比如初上电,将VB0置1,则启动第一台水泵,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能不能断电计时,要看系统块中的设置。
最重要的VB0并不是表示次数,而是根据VB0中的数据,决定启动哪台泵的问题。
比如初上电,将VB0置1,则启动第一台水泵,类推...

谢谢,这里的逻辑我还是有点看不懂,就是初始时VB0肯定为1,图3)中,VB1为可以使能的泵台数,共计4台泵,其数值在1-4之间,那么当可以使能的泵台数大于等于2时将1重新移至VB0。
那么问题1: 图2)中如果QTXH_1即一台泵启动后VB0也就变成2了,可是VB0与VB1比较后的意义在哪呢? 这个比较后的结果到底给谁用呢?难道就是为了给图2)VB0累加用?

还有问题2:VB0累加后到底有什么用?看图6)的1#泵轮换程序。QTXH_1,2,3,4依次为第1.2.3.4台泵(与几号泵没关系)的启停信号,SBZD_1.2.3.4为各台泵的自动状态。

网友A:
回复 楼主:
VB1为泵的总台数,总共有4台泵就为4,超过4了肯定要重新从1号泵开始啊

网友B:
STEP7和SETP7 Micro/WIN是两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就是S7-200的,不是-300 -4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