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机床一换刀就跳闸,是什么问题(20180620)

楼主(2018-06-19):
哪位大神知道,求解释 ,不明白

楼主:
四工位发信盘用来做什么用的

网友A:
首先检查刀架电机或电机线是否短路,接地。四工位发信盘你理解成四个磁性开关好了,发信盘外面那个黑色塑料圈上有一小片磁铁,每个工位发出一个信号给数控系统。当数控系统执行换刀动作,输出一个正转信号,电机正转,刀架抬起后旋转,转动90度后磁铁到达发信盘感应区,发信盘发出信号。系统接受信号判断是否和需求刀位一致,不一致,继续正转,一致后正转信号断开,延时,反转信号输出,刀架电机反转,锁紧,延时,反转信号断开,系统再次检测刀位信号(有参数控制是否循环扫描刀位信号),换刀完成。

网友B:
不清楚是哪里跳闸,就当你是电机跳闸吧,如果是电机跳闸就检查一下传动机构和电力线路是否有破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网友C:
哪里漏电或者短路了

网友D:
这个回路短路

网友E:
换个霍尔开关,有可能是两工位上的霍尔短路所致,你可以试出来,T1-T4,依次换刀

网友F:
看来楼主还要加强维修查故障的概念,我没有修过这东西,但是按上述,哪里不对查哪里的思路就行了。

楼主:
现在修好了,不调闸了,换刀又不能自锁,是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G:
到底是漏电跳闸还是某个断路器跳闸,糊涂一气谁能给你准确支招??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现在不跳了闸了,就是换刀不能锁定

网友H:
跳闸不外乎就是短路或者漏电
相关的线路排查确认吧!
接线处有水或者线缆磨损?

网友I:
先检查线路确定是漏电还是短路再说。

网友J:
很明显,刀架电机线绝缘不行了,短路或者漏电了,万用表测量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J:
不定位你要确定发信盘没有问题,磁钢位置是否对好……

网友K:
换刀是先反转把刀架提起换刀到位后正转自锁,先看看电机在换刀到位后会不会反相转动,会就看看涡轮蜗杆有无磨损或松了,还有电机线有无接反,这个电机是直接用接触器的

网友B:
换刀后不能锁定,建议你看看位置检测和锁定机构的电磁阀动作状态

网友L:
估计跳闸就是自锁机构导致的吧,自锁机构之前没有断线,导致跳闸;现在断线了,不跳闸了,但是换刀不正常了。

网友M:
好人真多...

网友N:
先用内六角扳手转动蜗杆看能不能自锁?如能自锁就是反转继电器损坏或没有动作。

网友O:
这个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起车床跳闸,那是断路器跳,换大断路器也跳,正转没事,反转就跳断路器,那是伺服电机,现在也没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