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9):
就是机器加工行走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速度会不正常忽快忽慢。当然机器是好的。是因为工件卡到了才会发生。行走是正反转,ab相,fx1n-40mr,希望异常的时候自动停止。希望大家给提供个思路,谢谢

网友A:
判断编码器数据突变?

网友B:
等时采样高速计数器值,超出允许范围则判断异常;也可以用一个张紧轮来检测位置变化判断出速度异常

网友C:
这个真不好下结论,最好有更加详细的图片和配置资料,毕竟这个不是简单的传动问题

网友D:
区间比较指令,前面加个定时器延时下,等启动速度达到正常值在接通区间比较

网友E:
SPEED指令做个逻辑

网友F:
这种可以通过加装转速检测
然后程序中进行设置转速下限吧!

网友G:
最简单的。采用驱动器过载保护。

网友H:
如果说没过载波保护,可以考虑下做中断读取单位时间或者单位扫描周期的脉冲数,上一个扫描周期(时间)和当前扫描周期(时间)的脉冲数做比较,大小差值大于设定值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区间比较指令,前面加个定时器延时下,等启动速度达到正常值在接通区间比较
区间比较?一定去好好看手册学习,启动的时候确实要延时设定死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说没过载波保护,可以考虑下做中断读取单位时间或者单位扫描周期的脉冲数,上一个扫描周期(时间)和当前扫描周期(时间)的脉冲数做比较,大小差值大于设定值就报警。
好, 谢谢,就差不多是您说的这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