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9):
QD75-D1控制伺服时,正负两个极限分别接在1A01,1A02两个端子上
但是在程序中 并没有对应的X地址。那么我如何在程序里取到这两个对应的超极限信号呢  比如我要触发一个超正限位报警 然后在触摸屏上弹出一个窗口或者提示。

网友A:
不对应X的地址,但是有对应的缓冲区地址,可以通过手册中查询到缓冲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能具体说下是哪个参数吗?我把缓冲区列表看了好多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和硬极限有关系的参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太感谢了!!

网友B:
UX\816.0和UX\816.1 X代表模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