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图问题

楼主(2018-06-19):
我是一名自动化专业大二的学生,现在一直做西门子plc伺服控制,我用的博图是V14sp1,但是上面没有c脚本,只有在wincc中有vb脚本。我想知道怎么调出下面这样的页面,或者说这是哪个版本的,希望各位前辈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建立您要写的程序块,编程语言选择SCL。

补图:

另外,这种语言并非C语言也不是Basic,而是类似于Pascal语言。

网友B:
结构文本SCL编程,在OB里编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结构文本SCL编程,在OB里编写。

楼主的贴图有IN,OUT,IN_OUT,STAT,那是一定在FB中编写的了。

网友C:
SCL和ST一样是类Pascal语言

网友D:
到底在哪个块里面写?

楼主:
谢谢前辈解答,那什么情况下用这种语言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解答,那什么情况下用这种语言呢

当你需要的时候,没有必须要使用的场合,如果你很熟悉高级语言编程,那么你可以使用SCL来编程,对于PLC来说,并不介意你使用什么方式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