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0):
CP243i 是目前最流行的西门子 S7—200 PLC 用以太网转换器,使用方便,对用户完全透明, 无需在上位机和 PLC 中添加任何程序和驱动,安装后立即可以使用。它将西门子 S7—200 的 PPI 协议转换为西门子的 Profinet 协议(TCP/IP)使西门子 S7—200 可以通过以太网与各种知名 上位软件(如组态王、WinCC、力控等)实现远距离、高速(最高可达 187.5K)通讯, 并可 以同时连接 Step7-MicroWin 对西门子 S7-200 进行编程。它可以通过 Internet 实现跨地域数 据传送。它与西门子以太网通讯处理器 CP243—1 功能相似,可代替西门子 PPI rs232 cable、 USB-PPI、CP243-1。

注:西门子 S7-200 的波特率一定要设置为 187.5,否则的话会出现断线现象!

(1)通过西门子 S7-200 的 PPI 编程口与 PLC 连接,不占用模块位置,无需外接供电。
(2)无需对 S7-200 进行编程(无需添加以太网向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243i 是目前最流行的西门子 S7—200 PLC 用以太网转换器,使用方便,对用户完全透明, 无需在上位机和 PLC 中添加任何程序和驱动,安装后立即可以使用。它将西门子 S7—200 的 PPI 协议转换为西门子的 Profinet 协议(TCP/IP)使西门子 S7—200 可以通过以太网与各种知名 上位软件(如组态王、WinCC、力控等)实现远距离、高速(最高可达 187.5K)通讯, 并可 以同时连接 Step7-MicroWin 对西门子 S7-200 进行编程。它可以通过 Internet 实现跨地域数 据传送。它与西门子以太网通讯处理器 CP243—1 功能相似,可代替西门子 PPI rs232 cable、 USB-PPI、CP243-1。

注:西门子 S7-200 的波特率一定要设置为 187.5,否则的话会出现断线现象!

(1)通过西门子 S7-200 的 PPI 编程口与 PLC 连接,不占用模块位置,无需外接供电。
(2)无需对 S7-200 进行编程(无需添加以太网向导)。

我是来抽楼主脸的。

比楼主243i更强的243u都在今年年初做过广告了,隔了半年又来做广告了,虽然说交了保护费,但是脸还在吗?

网友A:
来看看今年1月4日发的帖子,和现在的帖子有多少区别:

网友B:
他的目的就是广告,你不让他做,他能干什么。

网友C:
版主多虑了,以前没交钱发广告那是论坛打击对象,现在人家付费做广告叫做信息共享。

网友D:
我过来看热闹,我用200,根本就不考虑联网,都是单机运行,200都传了断货很久了,反正本地代理从来没说过没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过来看热闹,我用200,根本就不考虑联网,都是单机运行,200都传了断货很久了,反正本地代理从来没说过没货

200已经停产几年了,然后你懂的,现在号称提供全新三菱FX1S的代理商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