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0):
各位大师你们好,小弟手上有一个项目,点焊机连续工作功率为20KVA,输入电源为单相380V,不知道需要接多大的空开和电线,望各位大师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这负载不大的,10平国标铜线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负载不大的,10平国标铜线就可以。
这个选择完全可以!毕竟电流也就是52A左右,10平方的导线30°额定载流60A,足够了

网友C:
开关 IR 2.7倍
   ISD 1.25吧

网友D:
16平80A空开比较合适,想省钱省线径可以考虑10平60A空开。

网友E:
是两相380V的吧?两根都是火线吧?

网友E:
用10平的铜芯线,断路器可以用80A的。

网友F:
16平80A空开是长久之计

网友B:
这个10平方毫米铜线、63A断路器足矣!
点焊机不会全功率工作,我到现在没有见过哪台点焊机不停焊接的

网友G:
连续工作功率是(铭牌上的)标称功率吗?焊接时间多长,间隙时间多长,是不是单台设备,供电距离多少。
说明书上有不有推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