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柜着火了

楼主(2018-06-20):
 分管区域内一个无人值守的高压开关站内的一台备用开关柜夜间因不明原因着火了。着火具体时间不明,但通过自动远程报表时间判断为上半夜(自动远程报表时间设定为零时),因为那天没有报表。开关柜燃烧时控制路短路,导致直流屏断路器跳闸,远程自动报表系统无电。第二天电工巡检才发现。
 从现场看燃烧很厉害,没有引起更大的事故实属侥幸。该开关为备用开关,今年才安装的,主开关在分离位置,只有控制路通的电,从痕迹来看,是开关柜内部元件着火引起,柜子已报废,检查电缆沟内及其周围柜子未收影响,处理一下控制路,给其它柜子恢复控制路供电,其它暂不处理,工艺系统照常保持生产,等计划停车时断高压把柜子搬走换新。
 虽在分管区域内,我们只负责日常巡检,高压系统公司有专门的管理部门,虽个人觉得出现这样的事故实在不应该,但不多说话,具体事故排查及事后处理未知。
 老规矩,有图才是真相

网友A:
还好没有大事故,火火的人生,更兴旺发达了。

网友B:
还好对旁边的其它柜子没多大影响,不然损失就大了,这事故责任谁担?

网友C: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见定期巡检、专业巡检、科学巡检、定人巡检是多么重要,吸取教训。

网友D:
人没事就行啊,又有挨罚的了。

网友E:
都烧这样了还没炸?

网友F:
这么重要的岗位不安排巡检吗?

网友G:
断路器的控制板先着火了吧

网友H:
烧成这样居然当时没发现?
没造成其它损失已属万幸!

网友I:
看着就可怕,应该每日定点巡检才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分管区域内一个无人值守的高压开关站内的一台备用开关柜夜间因不明原因着火了。着火具体时间不明,但通过自动远程报表时间判断为上半夜(自动远程报表时间设定为零时),因为那天没有报表。开关柜燃烧时控制路短路,导致直流屏断路器跳闸,远程自动报表系统无电。第二天电工巡检才发现。
 从现场看燃烧很厉害,没有引起更大的事故实属侥幸。该开关为备用开关,今年才安装的,主开关在分离位置,只有控制路通的电,从痕迹来看,是开关柜内部元件着火引起,柜子已报废,检查电缆沟内及其周围柜子未收影响,处理一下控制路,给其它柜子恢复控制路供电,其它暂不处理,工艺系统照常保持生产,等计划停车时断高压把柜子搬走换新。
 虽在分管区域内,我们只负责日常巡检,高压系统公司有专门的管理部门,虽个人觉得出现这样的事故实在不应该,但不多说话,具体事故排查及事后处理未知。
 老规矩,有图才是真相
我可以说你们那的人心真大吗?

网友K:
真可怕,幸亏只是备用,且在分离位置

网友L:
从照片上判断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断路器或者接触器的线圈长时间通电造成着火。正常断路器分合闸线圈都是短时通电动作的这个可能是它的触点有问题导致长时间通电。第二个原因是其信号触点上发热造成。只是个推断还等楼主的最终结果。

网友L:
回复 网友G:
看照片是从下面着上来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E:
又不是高压主回路着火。怎么炸?

网友M:
初步怀疑有线圈短路造成发热失火

网友N:
高压柜着火确实危险,需要定时巡检,及时排除隐患。

网友O:
 又一起事故案例,详细编辑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呗、。。。

网友P:
看柜子是中置柜吧?
下面几张图看的话,看起来是低压导致的事故,因为二次线那些都还在。
看烧灼后二次线表面厚重的落灰,可以判断事故很猛烈,柜体外部烧坏可验证此点。
看柜体内挂的灰痕和印子,猜测事故发生时,事故柜内的水气挺大,有没有可能是外部原因导致柜内水气大然后短路引起事故???
从楼主的描述看,事故柜并不是刚放在这里的,柜内设备和接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Q:
触目惊心啊!辛亏没有爆炸,引发火灾,万幸!

网友R:
老实说
高压部分的巡检很难做到彻底
一旦送电后柜门上锁,内部不是想看就能看的
反正我们每天的巡检是有,但还是重点在运行数据上。

网友S:
无人值守没有装视频监控?没消防设施?

网友T:
类似“人体自燃”,只烧自己,不伤它物。呵呵

网友U:
弄个温度监控报警装置,超温就说明有问题了,直接报警

网友V:
现在高压开关柜有的貌似装有一种除湿装置,怀疑该装置一直处于加热状态而导致着火。纯属个人猜测

网友W:
有人值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V:
现在高压开关柜有的貌似装有一种除湿装置,怀疑该装置一直处于加热状态而导致着火。纯属个人猜测
同感,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高压开关站无人值守。只是每天巡检一遍。

网友X:
是备用的吗  奇怪

网友L:
KYN28-12型中置高压柜除湿器是装在电缆室里的,也就是在柜子的底部位置,中间的断路器室里没有除湿加热器的。不会像图中那样从中间烧。

网友Y:
同感,原来我们厂里也有过一次。不过是直流屏里面的电瓶着火了,直接报废。

网友Z:
这也烧得太惨了,之前巡检没发现异常是吗?

网友AA:
还好没出大问题   无人值守的还是需要视频监控呢 烟感这些报警了吗

网友AB:
我也说一下我的想法,首先同意29楼说法,柜内加热器早就不那么放了,本身就是安全隐患。
既然是备用柜,断路器在断开位置,那就要怀疑什么东西带电,什么东西还在工作哪怕是一个指示灯。只有这些活动的东西才是事故的起因。据楼主所说,监控仪表仍在工作,相应的指示也在运行,我认为这些是重点,其中仪表是头号怀疑对象。

网友AC:
这得算是大事故了,估计周检得持续挺长时间

网友AD:
没有气体灭火装置么?

网友AE(2021-01-19):
X

选择我们的产品,可以有效的解决问题
  智能灭火材料集成是一套简单且高度可靠的独立自动灭 火装置。该材料集成是选用优质原材料特殊研制的一种灭火材 料和环保型工业感温材料精心加工而成的便利型初期火灾防护 产品。无需电源、无需专门的烟、温感探测器,无需复杂的设 备及管线,只需简单地在设备内部粘贴,即可准确、有效地探 测及扑灭火源,将火患扑灭在最初阶段。既可大幅度降低工程 造价,也可降低单次灭火费用,并且不会对人员造成任何伤害 。

网友AF:
高压柜一般送上电以后就没人管了,一旦出事就是烧柜子炸柜子,高压柜从设计到质检一步都不能出错,一颗接地线没压,一颗螺丝没紧好都能把整个柜子烧了炸了,高压柜出事故比低压柜可怕的多

网友AG(2021-06-14):
等楼主的最终结果。

网友AH:
看着就觉得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