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0):
网上买了台DVP14_ES,上下载都正常,监控提示通讯错误(功能不支持)。
读取的版本是V4.7

网友A:
正常plc都是可以监控的

网友B:
软件用的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用的是哪个?
2.45最新的

网友C:
你点哪里?截个图来看看

网友D:
这个问题你需要详细展示说明你的操作步骤。
软件版本够新,PLC硬件够老。但是也不应该出现能上下载不能监控的问题。建议先换一根编程电缆,换一台电脑试一试。

网友E:
手上有EH3,SS2,都可以正常监控,其它功能也正常使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看到这个RUN了,表示没有问题

网友B:
这是为了让楼主看到电脑上可以监控而拍的;

网友D:
版主,你使用的是WPLSoft 2.46这个最新版本吗?
我昨天咨询了台达一个该软件使用问题,刚刚台达工程师(一位女士)给我电话了,说是他们哪里正常。
我更新该最新版本后突然发现:“程序比对——与PLC比对”,比对完后不弹出比对结果对话框,与档案比对后有弹出结果,没有问题。我的PC系统是XP SP3,2.46之前版本一直使用该功能,都没有出现以上问题,所以初步判断该版本有问题。
刚刚技术服务电话说他们那里正常,我就有点疑惑,于是找了另外一台PLC(48EH3)试,结果正常。有问题的是24ES,但这个目前出现以上问题的24ES我之前(更新2.46之前)使用该功能也一直正常的啊!
说了一大滩,就是想说“我有点怀疑ES系列PLC是不是有一些区别于其他系列PLC的地方。”

楼主:
我怀疑软件经过几代升级后与以前的老版本例如V4.7兼容性出现了问题。3台电脑都这样。

网友B:
那就换个版本安装下试试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版主,你使用的是WPLSoft 2.46这个最新版本吗?
我昨天咨询了台达一个该软件使用问题,刚刚台达工程师(一位女士)给我电话了,说是他们哪里正常。
我更新该最新版本后突然发现:“程序比对——与PLC比对”,比对完后不弹出比对结果对话框,与档案比对后有弹出结果,没有问题。我的PC系统是XP SP3,2.46之前版本一直使用该功能,都没有出现以上问题,所以初步判断该版本有问题。
刚刚技术服务电话说他们那里正常,我就有点疑惑,于是找了另外一台PLC(48EH3)试,结果正常。有问题的是24ES,但这个目前出现以上问题的24ES我之前(更新2.46之前)使用该功能也一直正常的啊!
说了一大滩,就是想说“我有点怀疑ES系列PLC是不是有一些区别于其他系列PLC的地方。”

吐糟下台达的技术电话,打过一次,很傲慢的感觉,没有解决问题就来一句:是你电脑的问题,跟我们无关,匆匆挂断电话

网友B:
呵呵;软件的咨询也只能这样回答了;
你换台电脑就可以使用,台达也没必要帮你搞清为什么在这台电脑上不行;

网友D:
回复 楼主:
十分有可能。实在搞不定就没有必要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台达WPLSoft这个软件更新频率够快,但给人感觉没有突破性改进。不排除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情况出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软件的咨询也只能这样回答了;
你换台电脑就可以使用,台达也没必要帮你搞清为什么在这台电脑上不行;
说的也是。
我这次咨询也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就怕是软件哪里设置有问题在作怪。
想当年西门子V4.0 STEP 7 MicroWIN SP9汉化,困扰了好长时间,后来知道是设置问题,当时就尴尬了!^_^

楼主:
看来是硬件版本不支持在线监控(很奇怪只局限梯形图),并且不支持恢复出厂设置只能清除内存。

网友B:
聊的是台达的,怎么三菱躺着也中枪了;

网友H:
重装软件试下

楼主:
写了几句指令试了一下,X,Y,M装置监控正常,只要出现数据寄存器就中断。另外象MOV _S_D,帮助文件标识S的类型有K,H好理解,D的类型为@。
台达的宋工给查了一下序号是02年的产品有点老,与次有关系吗?

网友I:
回复 网友B:
台达编程界面风格和三菱基本上一样吧。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版主,你使用的是WPLSoft 2.46这个最新版本吗?
我昨天咨询了台达一个该软件使用问题,刚刚台达工程师(一位女士)给我电话了,说是他们哪里正常。
我更新该最新版本后突然发现:“程序比对——与PLC比对”,比对完后不弹出比对结果对话框,与档案比对后有弹出结果,没有问题。我的PC系统是XP SP3,2.46之前版本一直使用该功能,都没有出现以上问题,所以初步判断该版本有问题。
刚刚技术服务电话说他们那里正常,我就有点疑惑,于是找了另外一台PLC(48EH3)试,结果正常。有问题的是24ES,但这个目前出现以上问题的24ES我之前(更新2.46之前)使用该功能也一直正常的啊!
说了一大滩,就是想说“我有点怀疑ES系列PLC是不是有一些区别于其他系列PLC的地方。”
吐糟下台达的技术电话,打过一次,很傲慢的感觉,没有解决问题就来一句:是你电脑的问题,跟我们无关,匆匆挂断电话
我直接找各有区域代理,他们有技术支持,且服务也不错,好像也是属于台达的技术

楼主:
只能监控装置,出现数据寄存器就中断通讯怎么解释?

网友K:
回复 网友G:
话说台达的电话技术支持很垃圾打了2次电话说晚会有技术人员回电,结果几个月过去了鸟信息都没有,同期打过西门子欧姆龙人家那个服务把垃圾台达甩100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