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0):
今天修一台11KW 台达变频器,看故障本应该很简单的问题,结果一时粗心把电源烧了,客户又急用,心里在滴血,以为烧很多东西,还好重新检修,两个开关管,短路了,UC3842 坏掉,还好重新修复,心里踏实了。

下面说一下为什么会烧电源的原因,按故障一般是风扇不转,风扇是三线的,主控板收到故障信号报警FAN ,我们只需换正品风扇就可以解决。

本例是有一个风扇在转,另一个不转了,按风扇参数一样就可以,本机风扇电压12V 0.42A。但我为了应急找了常规的12V,电流差不多,风扇三线头的,就直接换上,结果上电,风扇转一下,主板全黑了,当时脸都黑了,以为主板烧掉了,心都要碎了,这机是加工中心用的,如果坏掉损失很大。就算重新买一台来,里面的参数找不回来,也不好调。又应上电是380V的电压,接在输入端也没有接灯泡做保护。为什么会这样呢,同是三线风扇,后来对比才知道,台达的输出检测线正常为0V,当时没注意,我找来的也是三线的啊,我测了一下,才知道,在运转时输出为9V,台达风扇在正常时为0V,当堵转时会输出8V左右的电压送到主控板,CPU收到一个电压,可以说是高电平,判定风扇不正常。而我找来的是运转时为8V左右这个电压直接加到检测端,电流过大。把电源烧掉了,还好主控板没有坏,也修复了机器。

网友A:
你可把检测端与风扇地短接【三线制】 再与风扇电源地连接,风扇电源与12V正连接,可应急使用。等好到风扇再换上即可。

网友B:
检测线正常运行时输出低电平。是不是你重新装上的就是坏的风扇,再坏也不会烧得开关电源坏呀?

网友B:
我怀疑是你重新装上的风扇,检测线接到12V了,检测线接到风扇的红线,风扇红线得到检测线的8,9V电,一运转后检测线低电平,接低驱动板上的12V供电,这样开关电源才会烧。

网友C:
    检修工作必须细心再细心,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损失,有的损失可以弥补,有些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出输出高电平的是别的品牌的风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来的风扇,用外接电源试过,三线 红+,黑-,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这个教训很深刻,主要是经验不足

网友D:
开关电源没保护 直接烧了吗

网友E:
同意一楼的说法,我没少这样做,不只是台达的变频器,三菱或富士的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网友F:
想不明白,都是8V,按说应该报警啊,怎么会烧呢

网友G:
更换时最好换同型号的风扇;

网友H:
赞同12楼看法,以前我也吃过楼主这样的亏!所有现在只要风扇坏了就买原型号,淘宝上各种规格多得是。另外我谈一个例子,风扇坏了代换一个电流小的(风力肯定不够),客户用了一个月时间,结果经常出现模块温度高报警,现场工人频繁启动变频器,最终炸机!所有现在只要风扇坏了就买原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