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控制设备运行问题

楼主(2018-06-20):
运用常闭按钮控制是否可行,求大师指点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想干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近开关感应到,设备运行

网友B:
把电工基础好好学学再说这些吧。。。问一些没头脑的问题别人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近开关,在没有通电的时侯怎么确认是NPN型还是PNP型

网友C:
估计楼主想用接近开关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用来做安全开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网友D:
你想干嘛?

网友E:
运用常闭按钮控制是否可行,可以,不能直接换
安全场所不可以
你那个接近开关用于安全?开始就是个错误,它不是安全产品。

网友F:
启停电路搞明白就可以了

网友G:
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如果是按钮做启动停止,用接近开关来做限位(或者停止)是可以的。

网友H:
安全回路还是用常开点串吧!

网友I:
这个机器人用普通接近开关,到时真的死了都不知道咋死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在接近开关本体或者连线上面有接线图或者型号,上面有标示,可以看出是NPN或者PNP

网友K:
接近开关做防护限位,感觉有点悬,建议用行程开关好一点。

网友L:
最好做个行程开关

网友M:
接近开关本来就可以控制设备运行。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比如说,限位开关,就是用接近开关来实现的,到了位置就停止,离开了位置就运行。再比如,定位控制,用接近开关作为原点或者停车点,实现伺服的回零位或者电梯的平层信号。等等。很多很多。

接近开关本来就是可以控制电机的。

网友N:
近接开关与中继配合,中继给信号给机器人!

网友O:
开关只是一个发信号的东西,不管是0还是1,都可以视为一个信号状态。接近开关只是神经末端的一个感应元件,执行元件听从接近开关的信号,不管接近开关是0或者1,都可以。这些动作与设计者有关。

网友P:
机械手的平台一般都是用光幕,没见过用接近开关!

网友Q:
回复 楼主:
正品接近开关都标明写清楚NPN还是PNP

网友R:
这个挺像我以前装的,是机床上下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