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XPS-DME施耐德安全继电器,s31 s32 s33和s41 s42 s43等这几个点是在什么条件下工作,求解?

楼主(2018-06-20):
这个施耐德安全继电器,s31 s32 s33和s41 s42 s43等这几个点是在什么条件下工作,求解?这几个点是干什么用的,什么条件下才会工作?

楼主:
求高手科普下!

网友A:
建议你还是自己找下说明书看下记得牢,其实图纸应该很清楚,那个是条件,哪个是触点,如果老外设备差不多的在手册里有有纸版的元器件说明书,或者光盘提供,

楼主:
这个安全继电器网上资料太少,说明书在网上没找着,左边的两路开关信号和复位信号,这我知道,就是不知道s31 s32 s33 s41 s42 s43 和s51 s52 s53 s61 s62 s63这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要这个?随意看看啊

网友A:
看看jint贴出的,官网10分钟之内可以找到的资料,索引里面连页数都指出来的。。。

楼主:
感谢! 从图中看,我把图中1防护门打开,s11和s12接通,s11和s13断开,按启动按钮s7是不会有输出的,六路防护门有一路打开,就停止输出!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要这个?随意看看啊
感谢! 从图中看,我把图中1防护门打开,s11和s12接通,s11和s13断开,按启动按钮s7是不会有输出的,六路防护门有一路打开,就停止输出!是这样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我不会啊。您仔细判断一下,不确定的话能先测量的吗?
其他懂的坛友来回答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不会啊。您仔细判断一下,不确定的话能先测量的吗?
其他懂的坛友来回答一下呗
这个图纸一直没找着,感谢提供!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客气的,在施耐德官网产品那里输入 XPS-DME 就出来两个文档了,有时多输入一些关键词再查找看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