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0):
触摸屏控制三菱plc q系列,plc程序里输入输出指令没有xy为什么,只有L,m指令为什么

网友A:
整个程序都看了?
硬件配置包括哪些模块?如果有I/O模块,看下分配的地址,根据这些地址,在程序中搜索看下。

楼主:
能加个微信联系下吗

网友B:
这个我告诉你:我曾经用海泰克做过脚本,在触摸屏把PLC的一段M区映射到PLC的Y,PLC程序里面是找不到任何Y的痕迹!!这个是我特意针对人家的,那个里面有人仿冒程序且买了破解PLC软件,当时海泰克触摸屏暂时没法破解,我限制了上传

网友C:
没有x、y也有可能。
例如:HMI与PLC,PLC与控制对象之间完全以通讯的方式连接运行。

网友D:
程序要全部看懂;

网友B:
刚刚我忘记了说一个事实:就是通过触摸屏脚本转换输出有较大延迟,响应时间依照通讯波特率和通讯超时设定延迟高达1S甚至更长,需要快速响应设备慎用——发生后果自行承担:例如用于升降机控制等等会发生冲顶或者撞机等等后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刚刚我忘记了说一个事实:就是通过触摸屏脚本转换输出有较大延迟,响应时间依照通讯波特率和通讯超时设定延迟高达1S甚至更长,需要快速响应设备慎用——发生后果自行承担:例如用于升降机控制等等会发生冲顶或者撞机等等后果

你在说什么?我看不懂

网友F:
看io分配地址是什么,再用软元件监视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G:
回复 网友B:
这种使用方式,在PLC程序里也能看到那些输出点被使用吧

网友H:
就算看不到,我试也给他试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种使用方式,在PLC程序里也能看到那些输出点被使用吧
用触摸屏脚本映射输出方式,在PLC里面一个Y都查找不到!!
当然右高速脉冲输出、MTR指令例外,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就算看不到,我试也给他试出来。

要试干啥,直接看模块上接线不就完了么。

网友J:
L就就不知道了,M的话,就是内部寄存器中转,这个很好理解

网友K(2019-07-19):
回复 网友B:
我这边遇到一个西门子plc程序内也是找不到Q指令,但是实际运行时却有输出, 也是你说的用M区映射过去的吗 , 这里plc和上位机配合使用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B:
一个编程新思路,虽然没做过。但为你点赞

网友L:
回复 网友B:
具体怎么做到的?能大概地说明一下吗,看看我能不能理解 。谢谢大神

网友M:
触摸屏做宏指令或者脚本之类的写,目的是不让一般人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