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0):
之前客户送修台达VFDB-W机器维修,控制板显示88888,接近年关,物流马上放假,维修时间紧迫,检查之后没有头绪,给客户买了一块儿控制板最后修复机器,前几日,客户处又一台同样的机器出现其他故障,安装上之前修复的机器,把这台故障机发来,修理完毕后,寻思着看看之前的主板(本来准备扔垃圾箱拆配件了),上网也查了一些资料,对比着好的主板,查阅CPU资料,发现复位电路12脚4.92V正常,晶振正常,5V正常,那应该是其他的辅助电路故障,此板子有些油污,用了不少清理剂清理,测量了一些怀疑的过孔,一时没有找到问题,经过分析,故障应该出现在面板通信电路上,此控制板有两处可以插显示面板,在一处没有插面板的针脚上,逐个用表笔点,点到一个针脚的时候,显示正常了,不再有乱码,表笔离开,又出现乱码,断电仔细查找次引脚电路走向,通向了CPU下方,不知道通道那个脚了,被CPU盖住了,对比好的板子,发现是和78脚相通,测量此故障板子,不通,背面测量走线是通的,问题就出在了过孔,之前检查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用导线直接连接,上电显示正常。水平有限,费了一番功夫修复了,也省下了一笔买板子费用啊(此板子市场少有,价格不菲),望各位高工不要偷笑

网友A:
   楼主能够修复这块控制板,已经够“强大”的了,还那么谦。这种故障比较隐蔽,我碰到了也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B:
过孔不良,要是没有图纸肯定要大费周折,还必须有扎实基础,赞一个

网友C:
仔细认真 永不放弃是维修【人的】基本功,使用日久的线路板,尤其是潮湿或有腐蚀性气体 物质的环境运行的变频器,线路板走线极易锈蚀,线路板的过孔更容易锈蚀甚至锈断,如不仔细检查不易被发现,所以懂原理 了解线路板元器件的性能和特点是必要的,最起码能有顺电线走向 查找故障的能力,比如集成电路的管脚与谁相连,去向哪里,总之刨根问底,坚持到最后,胜利归于。。。,电阻法 通断法 电压法还是比较实用的。显示全8:1连接不良。2:电压高或者电压低。3:面板和面板线问题。4:主板复位电路或存储器问题。5:CPU问题。6:晶振电路【时钟电路】问题。

网友D:
看来楼主维修的经验很丰富,功底也特别扎实,向楼主学习。

网友E:
楼主有耐心呀。

网友F:
真棒!动手能力较强,思路敏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