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1):
新人求助:三相220V的交流电,可以选出其中两相作为普通的单相220V设备的供电输入吗?一个做火线一个做零线

就如同截图中所示  客户工厂供电即使三相220V的,我用其中两相,给PLC,接触器线圈等供电,这样做可以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看来你的基础知识需要加强:三相220V的2相跟单相220V有区别吗??交流电参数只有等效电压、频率(单相电不考虑相位差,多相电才考虑相位差);你的完全一致还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网友C:
可以,只是没有零线火线的区分而已;

网友D:
如1楼所言,抓住重点要素,电压等级,频率等参数相同,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E:
可以的,只不过是两相电都是火线,但是注意:不是所有的设备都可以,我试过一个小家电,给人修理的。就是不工作!好像是一个高级的剃须刀,用这种电压就不工作!必须用一火一零!我们原来的公司就是日本设备,所以电力变压器订制的是三相220V.它的对地电压当然就是110V了!中小型220V工业设备是可以用其中两相的,过大的功率会使电网偏载,对使用的电器可以当作单相电源使用。
我想:大概是有过零触发的电路用着不行。或者电路中设计了零火识别电路。反正我遇上过不工作的。

网友F:
大部分时候 是可以的哦

网友G:
只要电源容量大于负载容量,电压等级一致。就可以。

网友H:
我碰到的都可以。包括家电,空调,电机都没问题

网友I:
可以用,难不成楼主的设备出口?

网友J:
可以的,接触器,开关电源我都试过,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K:
同样频率同样电压,肯定可以用呀,只要容量足够……

网友L:
没有问题的,都是220伏。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只不过是两相电都是火线,但是注意:不是所有的设备都可以,我试过一个小家电,给人修理的。就是不工作!好像是一个高级的剃须刀,用这种电压就不工作!必须用一火一零!我们原来的公司就是日本设备,所以电力变压器订制的是三相220V.它的对地电压当然就是110V了!中小型220V工业设备是可以用其中两相的,过大的功率会使电网偏载,对使用的电器可以当作单相电源使用。
我想:大概是有过零触发的电路用着不行。或者电路中设计了零火识别电路。反正我遇上过不工作的。
三相220V的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每相对地电压为127V

网友N:
给PLC,继电器这类负载是没有问题的,日本出口过来的设备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O:
我看到了这样的设计图纸,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