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1):
不知道怎么理解,也没有见过实物,只是听说软PLC比较硬PLC少了一些硬件上的配置,可以降低成本?
还有实时性什么的,真心不懂。
用过的或了解过的谈谈感想吧
例如西门子的WINAC,倍福也有吧

网友A:
这个早就在机器人和触摸屏内部存在过的,发那科机器人川崎机器人邦纳触摸屏我很早就用过这种功能,其余品牌有听说没有实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理解,也没有见过实物,只是听说软PLC比较硬PLC少了一些硬件上的配置,可以降低成本?
还有实时性什么的,真心不懂。
用过的或了解过的谈谈感想吧
例如西门子的WINAC,倍福也有吧

从我知道这个产品到现在大概10多年有了。

不会降低成本的,纯靠PC,如果你能接受MS级的控制的话,RTX实时控制卡比PLC的CPU模块还要贵,还不包括软件的成本。

网友C:
我最早听说这个概念时就大概理解为:在PC平台上运行PLC程序,通过支持标准PC插槽的板卡连接输入输出信号。
至今无缘使用软PLC,也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D:
软PLC早就有。就是相当于硬件PLC的CPU功能做在上位机PC里了。它其实利用的是计算机CPU的资源。性能比PLC要强。价格贵。

网友D:
不过,现在控制器CPU的性能越来越强,运算速度越来越快。所以就是变频器的控制里,也都嵌入了小规模的软PLC功能。以满足一些必要的逻辑运算,闭环调节等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么问题来了:软PLC能不能脱离PC机单独运行呢

网友D:
当然不行。软PLC依托的就是计算机的CPU。所以,它离不开计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不行。软PLC依托的就是计算机的CPU。所以,它离不开计算机。
所以说,现场柜子里只有I/O模块?跟PLC的远程I/O一样?

网友E:
所谓软件PLC,即以通用操作系统和 PC为软硬件平台,用软件实现传统硬件PLC 的控制功能,即,将PLC 的控制功能封装在软件内,运行于PC环境中。这样的控制系统在实现硬件PLC 相同功能的同时,也具备了PC机的各种优点。

这是网上搜到的定义
按此说法,只是PLC的CPU形式发生变化(pc代替了),需要的I/O另配,用通讯链接起来。

这款触摸屏,是不是也属于软PLC(与三菱PLC指令兼容)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采用通讯与远程I/O链接。实现输入和输出的驱动,控制。

其实软PLC的优点是,利用PC的CPU实现强大的功能,可以完成较大型,复杂的逻辑运算,闭环控制等,缺点是他要捆绑一个PC或大型的CPU,所以对于小型化的自动化系统就不太合适了。

网友F:
个人认为没有大量运用起来主要是IO板卡不便宜

楼主:
看来了解的人并不多么。
昨天听倍福的推销员说了下:软PLC被称为嵌入式控制器,内置操作系统及CPU,可以脱离电脑运行,使用C等高级语言编程,调用底层接口,实时性比PLC高到哪里都不知道,而且功能更强大。
如此这般,听得我云里雾里,一问价格,30点左右接近4K
偶的娘,吓得赶紧把样本扔垃圾桶里了。

网友G:
pc的成本也在下降

网友D:
哈哈。笑翻了。

其实,现在自动化与驱动产品发展的特别快,五花八门的。日新月异。所以,新东西越来越陌生了。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它的基本功能和用途,不会变,变的是性能,操作方法,硬件和软件形式等等。所以,没必要太纠结。

最近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产品为了适应物联网的应用,出了一个产品IOT。也是以CPU为核心,把现场各种总线数据集散后,变成以太网通讯形式,将现场的数据实时传送到了云里。大数据时代实现共享。没有地域的限制。这个控制器的价格不到2k.似乎还可以接受哈。

网友A:
这个软PLC其实部分变频器都内含——台达VFD-E**系列变频器是2004年左右推出的,里面就包含PLC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了解的人并不多么。
昨天听倍福的推销员说了下:软PLC被称为嵌入式控制器,内置操作系统及CPU,可以脱离电脑运行,使用C等高级语言编程,调用底层接口,实时性比PLC高到哪里都不知道,而且功能更强大。
如此这般,听得我云里雾里,一问价格,30点左右接近4K
偶的娘,吓得赶紧把样本扔垃圾桶里了。

你为何不问倍福,把他们的TwinCat软件安装在PC端也能控制远程IO,那属于什么控制呢?

现在倍福招聘的要求越来越低了。

网友H:
软PLC脱离PC电脑主机以后,没什么亮点了,其实就像一台DVD机尺寸的缩小版控制器,并且价格还贵。

很多时候,现场根本就不需要拥有强大运算功能的,类似于桌面型台式计算机电脑的强大运算能力的控制器,就算是属于机械手类型的运动控制,也有专门针对插补运算算法的专业控制器。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来了解的人并不多么。
昨天听倍福的推销员说了下:软PLC被称为嵌入式控制器,内置操作系统及CPU,可以脱离电脑运行,使用C等高级语言编程,调用底层接口,实时性比PLC高到哪里都不知道,而且功能更强大。
如此这般,听得我云里雾里,一问价格,30点左右接近4K
偶的娘,吓得赶紧把样本扔垃圾桶里了。
贝加莱也有类似的产品,用C编程,他们称作工控机,我感觉就是触摸屏挂IO,价格不低而且有市场保护和项目保护。
步科好像有一款触摸屏也是可以挂IO,软PLC用的Codesys,从来没见过实物。

网友J:
看看西门子1515pc,嵌入式

网友H:
软PLC一般都是大型工艺才会用到(本身价格就高,大工程才会用贵的东西).
造价高的工程,首先考虑的是实现的效率和后续可扩展可兼容性,其次才去考虑性价比,或者为了第一个条件,已经没有性价比的产品可选了(高端解决方案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