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1):
关于电缆并联问题有必要再和大家再谈谈方便大家碰到类似问题时参考一下,最后决定还是增加了3*240+2*120*280米一趟带铠铝电缆,电缆由该厂采购员购买。由于考虑到长短不一没有并联使用,改造了一下进线系统,新增电缆负责2/5负载,电流大约130安没有电压降,估计是电缆质量有问题130安时电缆外皮已经有热感明显高于室内温度,新做终端补偿柜80千乏,投入60千乏时功率因数达到0.95以上,补偿电流接近75-80安左右,补偿后新增电缆外皮同室内温度,电缆电流明显下降,忘了测量了。根据以上经验原电缆估计也存在质量问题,归根结底有可能就是距离太长造成的电缆发热,类似问题我经常接触看来有必要继续这方面儿的探讨。

网友A:
这么大的电缆,才130A的负载电流就过热,是无功电流造成的吧,你投入补偿就降低温度也印证了

网友B:
看图片参照,240的电缆应该比你这个大啊,难不成我眼花了

楼主:
不是你眼花了而是你看的很认真,原电缆是四芯的,新增电缆是五芯的。关于新增电缆130安左右时就有热感的问题今天联系了经销商但经销商啥也不懂给电缆厂家打了电话,电缆厂厂家工程师亲自给我打电话解释说只要电缆不烫手就正常的。不过投入无功补偿功率因素从0.7补到0.95补偿电流接近80安后电缆没有了热感,甚至低于环境温度。

网友C:
难道是无功功率引起来的

网友D:
进线端接线距离好近,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E:
进线电缆要是从下面进就好了。从柜顶进还得开个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