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1):
要用到nc413模块的直线插补功能。是做2轴的直线插补。而手册中例子显示,也是写具体几个位置,例如x,y轴的几个具体脉冲位置,他再作绝对移动。那何不直接用pls2指令? 这个直线插补意义何在?

网友A:
插补意味着同时执行 同时停止 合成速度 欧姆龙没用过 不了解 但原理应该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时的话就好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