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1):
有一台测试仪,上面有1个232接口,这个接口要连接电脑进行通讯,和仪器厂家的软件进行读写,同时这个接口又要和PLC通讯,PLC只读取数据。不会玩了,也不知道怎么取配置了,求助有经验的坛友们~

网友A:
仪器跟plc232连,plc再跟电脑网线连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的,电脑的软件必须和仪器直接连接,而且不能关闭

网友B:
PLC和仪表都和电脑连接,数据在电脑里完成交换,通过电脑将数据写入PLC。

网友C:
电脑直连仪器,电脑采集数据放入数据表,数据表数据传入PLC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脑连接仪器是仪器的软件,而且找不到服务,所以生成不了数据表

网友D:
232不能挂多个设备

网友E:
PC读出来再传给PLC只能这样

网友F:
电脑与仪表连接,电脑的其它接口如其它的232口,网口等与PLC连接

网友G:
专用的读取软件吗?咨询一下厂家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