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控的空气开关的电流选择问题请教

楼主(2018-06-21):
小弟新人 刚开始接触电气设计
现在设备中 用到的空气开关   10A  两个  6A 的三个   4A 的两个 1A 的一个
是总的加起来的和吗? 47A吗?   是否要乘以一个系数呢? 我要选个40A的还是50A的  还是其他呢?    另外跟2P或3P的P数有关系吗?
还有就是跟设备上电总的凸轮开关或者负荷开关的电流 又该是怎样的呢?
谢谢各位高手大神不吝指导!小弟拜谢!

网友A:
这个看你的保护值,线路许可或者预留的话前端主断路器选用63A,不增加容量的话40A足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我总的凸轮开关 也是按照这个标准么? 40A~63A之间吗?

网友B:
可以乘以系数0.8就行了。

网友C:
总开关的额定电流稍大于同时工作的电器额定电流之和并大于最大功率电器的额度电流。

网友D:
总开关的额定电流不等于各分开关额定电流的总和,而等于主线路电流或者各分支线路电流的总和。

选择开关额定电流要根据线路负载电流大小选择,只要开关额定电流不小于负载(或者线路)计算电流,最大又不大于计算电流的2.5倍(与负载性质有关)就符合要求。

因此,以下级分支开关额定电流大小的总和来选择总开关额定电流是一种错误的选择方法。

所以,通常根据负载电流计算电流选择导线截面积,再根据导线允许载流量选择开关额定电流,并根据负载性质乘以一定系数确定开关额定电流。

网友E:
根据负载来算,是单相还是三相的?

网友F:
根据负载来算,单相折合成三相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