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程序读取

楼主(2018-06-21):
触摸屏(GT Designer3)怎么连接电脑需要什么设置吗,怎么读取该触摸屏的程序,谢谢!最好能写出步骤!

网友A:
1、触摸屏是什么型号?
2、PLC是什么型号?
3、想读取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 GT Designer3里面的程序?
4、触摸屏有什么接口?电脑连接触摸屏传,232或是USB试试?

网友B:
   首先电脑上需安装对应型号的触摸屏的编程软件,然后需要一条对应的数据线进行触摸屏与电脑的连接才能读取该触摸屏内的程序(触摸屏为无密码状态)。供参考

网友C:
大部分都是usb的
安装好驱动,软件联机读取

网友D:
连型号都不讲,让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E:
GT Designer3,证明触摸屏应该生产时间较近,一般都有以太网口或者USB口,读取选用二者之一;
如果新触摸屏,直接软件默认即可(默认USB传输),如果是人家做的有程序的屏,没有限制密码之类直接读取,否则请拿到原密码

网友F:
GT Designer3软件中有在线菜单,里面有通讯设置、通讯测试、上载、下载程序等选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触摸屏(GT Designer3)怎么连接电脑需要什么设置吗,怎么读取该触摸屏的程序,谢谢!最好能写出步骤!

请在三菱官网下载《GT Designer3画面设计手册公共篇》,在其第八章内详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