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1):
       大连德嘉-WX17系列PLC已正式推出,功能及其强大,首先它是一款兼容S7-200的PLC,自身带一个PPI口,一个以太网口,可网口直接编程。

*最主要的功能是有微信报警、微信监控功能,可以通过制作监控画面的软件生成您想要监控的画面,然后在微信上可以直接操控监控画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直接推送报警消息,有报警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您。

       它带有以太网口,可以通过网口进行编程下载、上传程序,也可以在线监控调试,可以通过网口连接组态王、力控、直wincc(可以不通过PC Access)。也可以通过PLC上的PPI口进行编程、下载、上传程序,也可以通过PPI口连接组态王、力控、的PLC运行速度经过实际测量是西门子的3倍

*具有6个DI通道和6个DO通道(输入输出通道与主板光电隔离)。
*可以外接7个扩展模块(DI 128路;DO 128路;AI 32路; AQ 32路,扩展模块可以使用大连德嘉的IO模块,也可以使用西门子原装的IO模块,甚至还可以使用其他品牌的西门子200兼容型模块)。
*可以使用西门子S7-200 STEP7-MicroWin编程软件,与西门子S7-200完全兼容
*具有PLC之间的通讯功能,可与S7-200 SMART/300/1200通讯
*具有自由口通讯功能,如Modbus RTU主站、从站,USS变频器通讯等
*可以连接西门子精彩系列SMART LINE触摸屏(Smart1000IE和Smart 700IE )
*增加了Profibus通讯功能,其PPI口可以与S7-300 Profibus DP总线直接相连 ,通过GSD文件组态,可将该PLC后面所接的西门子S7-200的IO模块作为S7-300的Profibus IO模块,与西门子ET200S功能相类似,也就是说S7-300可以直接使用S7-200的IO模块而且编程非常方便只要在硬件组态中将S7-200模块拉入相应槽位即可使用
*具有PID功能(但暂不支持参数自整定)。
目前它取消了2个命令:
(1)PLS:脉冲输出和脉冲计数输出
(2)HSC:高速脉冲计数指令

网友A:
除了DP通讯外,这款和合信的相比没有优势啊。

网友B:
简单场合用还可以
合信的也是越做越精简,电源板都节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