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解释一下4幅图工作原理

楼主(2018-06-21):
除了整流二极管认识和电阻,其他符号的作用,和用途不了解,请各位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你想知道PNP和NPN的区别?就是等于图中红圈开关处的位置不一样而已

网友B:
三线输出三极管有PNP和NPN两种,二线交流一般是可控硅,直接是三极管。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简单直观,赞一个

网友D:
并在三极管上的二极管是保护三极管的,另一个是防止电源正负接反的

网友E:
按照输出的接线图使用就行了
NPN和PNP三线的开关,除了两根线接电源,另外一根线接负荷。不同的是NPN第三根线在开关动作时输出的时低电位,而PNP的输出是高电位

网友F:
电路中二极管是防止电源极性错误造成检测电路元件损坏而设的保护电路。
稳压二极管是为了保证开关器件工作的可靠性,保证开关器件不至于电压超过额定值而损坏。

网友G:
实际就是输出正电压和负电压的意思。这些都是基础知识。

网友H:
6楼的说明比较详细;
把主回路看成一个整体,根据感应到物体与否,对晶体管发出控制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讲的太实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