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1):
各位大神,我们工厂有几套直进式拉丝,有6+1.7+1.9+1的,现在这个机器基本上都是厂家的人给垄断了,plc都是那种集成的,或者有几台是施耐德的,现在这机器一旦坏了,我们除非是小问题,一般都要厂家的人过来维修,厂家过来维修,基本上就是换配件,一换几千,1万!
我们就是太被动了,只能被人家牵着走,有没有类似的程序,最好是那种通用的plc,像西门子,三菱类的!

网友A:
呵呵;如果你能搞的定程序,用三菱或SIEMENS问题都不大;

网友B:
用三菱的R或者Q系列,配合cc-link网络,应该可以。日系的plc就程序而言相对容易。对于应用案例方面,如果你们公司加入cclink协会的话,协会还可以提供拉丝机的应用案例进行参考。

网友C:
拉丝机的控制其实不难,你用通用PLC尝试自己编一下

网友D:
自己会PLC,搞懂了机器的动作流程,局部局部自己尝试着做,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会PLC,搞懂了机器的动作流程,局部局部自己尝试着做,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没有多余的机器来给你试机啊

网友E:
那就只能被黑了,慢慢研究吧

网友F:
拉丝机比较复杂,也许不是我见的那种了。如果是电线厂的拉丝机,估计一般的人搞不定。牵涉到电机和绕线同步的问题。有的程序还是走的通讯控制,如果自认为功夫不到家,最好是让别人把这个钱赚了吧!这种程序,我是感觉有点累,不好做,调好要相当长的时间。

网友G:
做塑料编制带的拉丝机比较简单,单机就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会PLC,搞懂了机器的动作流程,局部局部自己尝试着做,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没有多余的机器来给你试机啊
维修行业可不是设备研发行业呢,虽说本身都是搞非标自动化设备。真要想攻克这个难题,还是得自己去创造条件,当然是不能影响正常生产过程。一般的领导也不会冒险让维修工去拿正常赚钱的设备搞啥创新,成功了自然是分内事(把设备修好了,外行人看到的只是换一个零部件而已),其中的苦衷只有研发人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