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plc通讯

楼主(2018-06-22):
为什我的组态王6.52一直和我的plcfx3u无法通讯呢?

网友A:
这帖子一般是要被删除的。
PLC铭牌型号呢。电脑配置呢。基本参数呢。大神估计不愿意多问一句呢。

楼主:
电脑用的就是戴尔的,然后plc为fx3u

网友B:
很容易实现的,做过两套,用普通的下载线作为通讯线,设置好通讯参数就行。

楼主:
我也这样做的但是感觉我的组态是差什么驱动,不知道为何就是连不上

网友C:
楼上点击忽略就能进入。至于连接可以直接看力控帮助。

楼主:
是可以进去但是通讯的时候plc和组态王不能正常通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你点击忽略即可,你用的是试用版,切换到运行界面就是这样子的!
通信不上你要看看,相关驱动是否更新?通信参数是如何设置的?通信硬件连接是如何链接的?
请一一告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可以进去但是通讯的时候plc和组态王不能正常通信
或者你可以把你做的测试工程贴出来,我们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E:
基本上是通讯参数不对

楼主:
这是我刚打开组态王6.52的提示
打开以后我通过GX WORKS2进行通信调试,PLC和PC可以正常通信。

在组态王新建中选择COM3口,然后点击下一步。

设置通信参数

进行调试,显示无法连接。

楼主:
各位大神请帮我看看哪里出错了,我个人觉得是驱动没有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驱动是该怎么装,请问谁有资源帮下我。我一个朋友说让我装三菱官网的驱动但是不知道为何我电脑装不上去。

楼主:
就是这个驱动软件。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神,我下班后把我遇到的问题已经发在论坛里边了,求大神有空的时候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参数我都看了,通过GX WORKS2来调试,参数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因为白天在上班所以帖子有点简洁了,我已经把我的问题在下边配合着图片写出来了,请帮我看下呗。谢谢了

网友D:
通信不上你要看看,相关驱动是否更新?通信参数是如何设置的?通信硬件连接是如何链接的?
请一一告知!
还有如果和编程口连接的话,默认通信参数是这样的:

楼主:
硬件连接是通过MODEL:USB-SC09-FX通信线连接的。 参数设置我是先用gxworks2和plc调试以后,按着里边的参数设置的波特率是1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