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2):
电机的扭力比较大,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易于实现的方案?

网友A:
   个人就难办了,如果是专业搞变频器维修的可以用一个小液压站来搞,用电机带动液压泵,调液压泵的出口压力来加载。当然,液压站的功率及压力要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配。
   把减速机拆掉做电机就行了,你又不是测试减速机,速比大了扭矩太大,不好做实验。真想做,也有办法,只不过华费要大一些。

网友B:
直接带一个发电机并网回馈,调节励磁即可控制负载力矩!!

网友C:
测试变频器根本就不用管你电机的负载那个波箱吧

网友D:
给2.2kW电机减速箱输出轴装一个大飞轮,利用飞轮的储能特性,加减速过程都是模拟负载的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