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2):
驱动已下载,按照网上把kv s7200文件也更改过了,为安装的设备指定地址时提示错误。请大神帮看看,感谢您的指点

楼主:
地址设置好了想测试一下,提示通讯不成功,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想和组态王通讯测试一下结果提示通讯不是,大神帮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已下载,按照网上把kv s7200文件也更改过了,为安装的设备指定地址时提示错误。请大神帮看看,感谢您的指点
能不能把你做的测试工程发出来,这样好看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画面,三个灯分别对应q0.1 q0.2 q0.3 一个启动按钮m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画面,三个灯分别对应q0.1 q0.2 q0.3 一个启动按钮m0.0
测试工程发出来嘛!这么难?!

网友B:
用OPC连接,见我的帖子

网友C:
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支持200 smart直连WinCC功能,当然连接组态王和力控也是没有问题的,使用的是300的TCP协议
,这样连接比较稳定可靠,要比正常用OPC连接wincc的方式稳定,通信速率还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