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2):
接近开关指示灯亮灯问题
情况:某客户订了20套激光打标设备,其中有7套送到客户现场,所有功能都能正常操作,激光打标效果也完美,客户唯一提出的问题就是,一个外部触发打标信号的接近开关指示灯不对(可能跟其它厂的设备做对比),按客户描述的情况是正常情况下接近开关的指示灯是常亮的(常闭的开关),当有物体时,指示灯灭,现在我们设备是不管有没有物体检测,指示灯都是常亮的。客户习惯了指示灭时是触发打标信号,没办法客户是上帝。
首先:现场售后人员将问题反馈到生产部门,生产部门人员的反应是(设备可以正常工作,非要纠结一个指示灯干嘛?是不是客户那边公关不到位,吃饭不到位等),没办法问题总要解决。
生产工员的处理方法:因为还有13台设备在车间调试,直接查看车间的设备情况是否与客户现场一致,结果车间的设备检查了几台都是存在一样的现象,接近开关指示不管是否检测到物体,灯都常亮。生产人员直接找仓库,要求更换新的接近开关测试看看,测试后结果还是一样,然后生产主管怀疑是否接近本事的问题呢?要求仓库问采购(因为接近开关是直接在淘宝上下单购买的),刚好我去车间准备测试一个步进电机,生产主管看到我后将情况跟我说明了,我直接跟生产主管说,先别去找采购,我先看看。
我的检测方法:将生产主管手上刚从仓库拿出来的接近开关拿过来,一看非常普通的接近开关,3线型DC24V+-及信号,拿到PLC上接线测试(用PLC输出端的DC24V),信号线接到X端,测试正常,常闭型开关,没检测物体时X点是亮的接近开关指示灯也是亮的,当检测到物体时亮灭了PLC输入信号也没有。一切正常,直接跟生产主管说,不用去找采购了,接近开关没问题。
分析:用PLC检测是正常的,可以判断接近开关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那问题一定出现在设备上了。
排查:
1、使用万用表检测设备里面安装的开关电源,输入输出电压都正常,24V没问题。
2、将接近开关接到开关电源上,不接信号线(黑色),指示灯正常,将信号线接上,指示灯有异常了,没检测物体时常亮,当检测到物体时指示灯会稍暗些(比常亮时明显要暗很多,但又不是完全灭掉)。
3、将开关电源所有输出线就去掉,只接接近开关,结果还是一样,然后拿万用表检测下,输出端COM与地线(外壳)是相通的,然后再将开关电源的输出线拆掉,测试开关电源COM与外壳不通,检测下拆下来的COM端的线与PE也是通的,最后排查到有一个小电路板的GND与外壳是接通的,这时怀疑就是这板卡的GND将地线与开关电源的COM相连引起的,但这小板卡是专门给激光器的红光线路供电的。
4、既然小板卡是一定要的,那就将接近开关信号用继电器隔离,去仓库借了套继电器,接上线后测试,一切正常,接近开关外触发打标信号,指示灯也根据是否检测到物体而亮灯或者灭灯。搞定!
处理结果:所有设备(车间和客户现场)都加个继电器将接近开关信号隔离下。
总结:虽然是接近开关指示灯亮灯的小问题,但客户的操作使用习惯非常重要,就像继电器那样,将线圈13,14脚对调,继电器可以正常工作,2种接线方式,但继电器上的指示灯1种是常亮的,1种是闪一下的。不要忽略细节。
最后:虽然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有没有大神分析下开关电源COM与PE连接引起这现象的原理是什么?
就是这种接近开关
PLC测试完全正常
增加继电器信号隔离
激光器上的设置
就是这小板卡GND与外壳相通
改好后等待出货的激光打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
总结:虽然是接近开关指示灯亮灯的小问题,但客户的操作使用习惯非常重要,就像继电器那样,将线圈13,14脚对调,继电器可以正常工作,2种接线方式,但继电器上的指示灯1种是常亮的,1种是闪一下的。不要忽略细节。

。。。

本来写的挺细致的,一打比方,继电器灯的时候,就出岔子。。。

网友B:
小版子用塑料来固定行不行啊

网友C:
说到底就是因为某些设计抄袭欧洲人的线路板导致产生寄生回路,没有自主技术就是悲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记得早期的继电器确实是存在这种现象,现在的电磁阀也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固定在亚克力板上,不承重还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错就是这个“寄生回路”导致的

网友D:
你用继电器隔离有个问题:客户打标速度快时你保证继电器寿命是多少?应该用光藕隔离,保证速度和寿命……因为我接触到过简单图案打标速度达到每分钟180以上,比如纽扣上打英文字母……还有你的设备工艺上怎么用常闭的接近开关?我一般采用常开的,接近开关感应到,输出信号,激光机开始打标,采用的是欧姆龙方形接近开关,比较稳定……

网友C:
现在很多很多技术人员盲目崇信欧洲那边,将直流电源一端接地:这种做法其实是最垃圾的做法!!
表面看起来接地可以增加安全,但是因为控制用直流电源接地后与其余回路产生串扰、寄生回路,这是不太好的做法!!

网友E:
一般来说,电源的负极接地现在很多的工厂是不允许的,分析过非常多的欧洲进口设备也没有出现电源负极接地啊

网友F:
我们这电源模块就是负极接地,单独接地。

网友G:
首先要问一下,是接近开关还是光电开关
地线接好了吗
换的品牌的开关试试
想解释要有开关灯电路,及开关接收电路
问一下设计,或许引进时,买不到PNP的开关,就用了NPN的开关。

网友H:
为什么COM接地会引起这个现像?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两种接线方式一种常亮的,一种闪一下的”?接反不会亮,所以是一种不会亮,一种会闪一下吧。注意细节。。。

网友I:
选择好一点的传感器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已经买了几十套,先用掉库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像设计电路板的都比较喜欢GND接地,但电路板的上GND又是接开关电源COM的

网友J:
一般常亮的是2个灯,一个常亮,
就一个灯的常亮确实不习惯。

网友K:
使用传感器重要的是输出电路和输入电路阻抗匹配。在《电路分析》里都讲了这些。所以,拿到一个实物元件先要读懂它的输出电路形式,再确定匹配的连接方法。那来不研究分析,直接就按定义接线。很容易出错。

网友D:
激光控制卡的gnd信号本来就接地的,电脑电源的gnd也是接地的,我感觉还是你选择的接近开关和电路有问题……有寄生回路了……

网友L:
这和选型也有关系的!

网友M:
有些客户就是老纠结开关的问题,实际好多都出在设备本身

网友N:
寄生回路?什么意思?

网友O:
回复 网友K:
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选型时需要注意阻抗这个参数吗?在选型手册上好像没看到过

网友O:
开关的质量要注意,我们用过一批常开接近开关,一故障就变成常闭了,很容易错误动作

网友K:
回复 网友O:
有哇。比如说接近开关是PNP输出型?NPN输出型?选型手册上会给出来的。比如说,图尔克的接近开关选型手册,所有的电参数,输出形式都是标注的非常清楚的。包括接近开关产品实物,上面都有清晰的输出形式标注和推荐接线示图。

网友O:
回复 网友K:
图尔克的没用过,看过OMRON的选型手册,没注意“阻抗”

网友G:
回复 网友O:
那你注意过电压电流吧
楼主这个可能就是开关电压与接口电路不一致,用了集电极开路的光电开关,二边的地联起来解决。
估计这个接口电路要的是高电平控制。
电源0v接地的设备见过很多,关键在匹配,地线可靠。

网友O:
回复 网友G:
电流、电压是最基本的参数了,必须掌握的。至于楼主单位采购的接近开关质量不是太好,价格有优势。采购关注的是价格

网友G:
回复 网友O:
采购依据什么买,看图片明明是光电开关嘛,可以想象问题出在哪里的。

网友P:
淘宝下单购买!好务实的公司。我们的采购手续好繁琐!并且只买贵的!100多块的24v小指示灯泡用过吗?为楼主的责任心点赞!我一直对新人说:基础理论知识要扎实 各大公司的样本要多翻翻!

楼主:
回复 网友O:
问了采购,这批开关是某宝上买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A:
“两种接线方式一种常亮的,一种闪一下的”?接反不会亮,所以是一种不会亮,一种会闪一下吧。注意细节。。。

我手里的这种,
14接24v,13接 0v,常亮
14接 0v,13接24v,不亮,断开时,闪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Q:
2种接法,继电器都可以吸合吧?

网友O:
回复 楼主:
通过采购购买的配件还是制定品牌、制定型号的好,根据自己需要的参数选择,采购关注的主要是价格,至于性能是能用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这种激光打标设备在公司来说,是属于标准机型了,我来公司还不到一个月,这批开关采购时,我都还没入职,以前电气岗位这边是一直空缺的,之前电气都是外协的。以前采购更多关注能用,价格,购买方便。

网友K:
回复 网友O:
接近开关制造商产品,大家都是一样的,包括国产,都会有参数和标识。拿到实物,一定要研究一下再去接。就不会出错。如果不知道接口的工作原理,那出错就是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种3线型DC24V,棕蓝黑的接近开关,是非常通用的,接线肯定是不会错的,同样的接线方式在单独PLC电源上,没有问题,但与工控机板卡一起就出现上述现象,加了继电器隔离下,就不存在上述的现象了。

网友K:
回复 楼主:
对于像PLC这样的智能控制器,包括变频器的I/O输出,我们都是首选继电器驱动,用继电器干触点去触发外部的负载,非常通用和可靠。对控制器的开关量输出直接驱动现场负载比较谨慎。因为这样很容易坏口。得不偿失。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赞同,多次项目经验也总结出,预防干扰方面继电器做隔离是必备的,哪怕真出现问题,损失也将降到最低。

网友Q:
引用 楼主:
2种接法,继电器都可以吸合吧?
都吸合,本体就是一个线圈,不分正负,指示灯分正负极
我印象中带指示灯的极性接反,指示灯是闪一下的,接着做了测试,然后回复的lifuquan611
记住:24v断开,指示灯闪一下;接通时不亮

楼主:
回复 网友Q:
跟电磁阀的现象是一样的,但新款的OMRON继电器好像不吸合了哟,可以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A:
“两种接线方式一种常亮的,一种闪一下的”?接反不会亮,所以是一种不会亮,一种会闪一下吧。注意细节。。。

我手里的这种,
14接24v,13接 0v,常亮
14接 0v,13接24v,不亮,断开时,闪一下
你测试的应当没错,但理解不对,表述不对。带发光二极管的继电器,接对(14接24v,13接 0v),接错(14接 0v,13接24v),你测试的是第一种,常亮,第二种闪一下。太混淆了,你是考虑信号变化还是不考虑?如果不考虑信号通断的情况,一直通,接对是常亮,接错是不亮,这会别说断开闪的事。如果考虑信号变化,由通到断,接对是由亮变为不亮,指示灯正确反应继电器动作状态,接错是会闪一下,断开的时候,考虑了仔细,那是线圈电感导致。两种考虑一种是接对常亮,接错不会亮;一种是接对亮、不亮正确变化对应继电器动作,一种是只有断开的时候会闪一下。这是两种对应,而不存在常亮跟闪一下的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试的结果是,不管继电器还是电磁阀,两种接线方式,都会动作,但指示灯会有两种现象,一种是常亮,一种是闪一下。或许这种比喻放在这上面确实不恰当,但相信很多新手或许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回复 楼主:
能理解你意思,但确实描述不准确,如果一种是常亮,说明没有信号变化,那对应的另一种一定是常灭,接反了不亮。有信号变化一种是亮灭切换对应信号有无(继电器是否动作的状态),一种是因为线圈导致的闪一下。是否还是应该按常规来讲,线圈极性接对了,指示灯根据线圈通断电状态变化;接错了按发光二极管特性指示灯不会亮,只是因为线圈反电动势的缘故,会在线圈断电的时候闪一下,这样更好些,不会给新手造成无解呢?

网友R:
楼上说得非常细致,通俗,点赞!

网友S:
我觉得规范布线,可以有效避免一些不可预测的故障。特别设备外壳接地,公共回路,信号回路,供电回路,,,,等等这些走线,里面学问还不少,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T:
直流继电器,不加装有续流二极管的时候正负极可以不区分。

网友U:
回复 网友D:
新手请教。是怎么隔离的,隔离了为什么就可以了

网友V:
图片上明明写的是光电开光,怎么就变成了接近开关啦???

网友K:
回复 楼主:
耶!不谋而合。原则就是能与现场驱动电气隔离,尽量,实在躲不过去,就减小控制器的输出驱动电流,用外部强触发去驱动。

网友W:
回复 网友H:
我觉得应该是开关电源直流端负极接地,而开关电源上级即交流电源的N没有接地或者不是同一个地,因为两者存在一定的电势差,足以点亮接近开关指示灯,但有远比24V要小。就会出现这种不管信号是否小时依然亮灯但没有正常时两的情况。不知道是否是这样?各位高手说说看。

网友U:
请教,怎么实现隔离的,不太理解

网友U:
回复 网友D:
你们说的隔离是什么意思,怎么隔离的

网友U:
楼主继电器的四根线分别接的什么,两个光电信号分别接的哪里

网友U:
我问的问题是不是太低端了,把帖子都弄沉了

网友U:
回复 网友Q:
你好,能否给我讲讲楼主这个是怎么实现隔离的

网友Q:
我理解是
光电输出信号不接信号采集卡,而是驱动中间继电器,利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接相应的0v或(24v)到信号采集卡
楼主,是这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Q:
对的,改后的情况就是你说的这种接线方式,使用完全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U:
请教,怎么实现隔离的,不太理解
楼主的没见到图,不好说如何隔离
你用PLC的直流输出,控制交流的电磁阀,就要用到继电器,这个继电器就起到隔离作用。

网友X:
谢谢楼主分享实战经验

网友Y: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A:
“两种接线方式一种常亮的,一种闪一下的”?接反不会亮,所以是一种不会亮,一种会闪一下吧。注意细节。。。

我手里的这种,
14接24v,13接 0v,常亮
14接 0v,13接24v,不亮,断开时,闪一下
断开时闪一下,是线圈再断开时产生的反电动势造成的,如果你有加续流二极管的话就看不到闪一下了,当然按继电器上的接线图正确接线(14+,13—)才可以正常指示。

网友Z(2019-01-07):
其实还是担心质量问题,在恶劣的现场环境能否长时间使用也是考虑之一。

网友AA:
配置继电器,看控制输出是交/直流?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