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2):
早期的变频器输出膜块采用的是GTR,它是由晶体三极管组成的符合放大电路(达林顿管)。是靠基极电流来驱动的功率开关器件!器件的额定电流越大,所需要的驱动电流也越大!
90年代后出现了IGBT膜块!它是用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组成。(场效应管)。它是一种电压控制型的器件!开通电压为+15V! 关断电压为-5 V至-10V.显然:IGBT的应用,提高了很大的性能,使变频器损耗更低,变频器体积更小!
IGBT 开关速度较高,开关损耗小,具有耐脉冲电流冲击的能力,通态电压降较低,输入阻抗高,为电压驱动,驱动功率极小 。
由于GTR是由晶体管组成,它的控制极用B来表示,而IGBT的控制极用G来表示!
IGBT在检修时不能大意,在没确定故障排除时不要盲目上电,或者在直流处串灯泡来保护,或者用单独的几十伏电压单独上电!使IGBT在安全范围之内!也不要带着正常电压用示波器及万用表测试控制极,否则会炸机!
这是典型的GTR器件,好像在维修时炸机的时候并不多见。因为它是电流控制型,没有在测试波形时干忧脉冲使GTR误导通的现象!
我接触的早期日本变频器全是GTR膜块!

网友A:
楼主大哥讲的很细,谢谢分享

网友B:
谢谢楼主的提醒   很到位

网友C:
有一次我带电测量电磁炉的硅,就造成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