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好的密封圈品牌

楼主(2018-06-23):
坛友们有没有熟悉的“O”型圈品牌,主要用在内燃机上,耐油耐高温的,谢谢!

网友A:
耐油一般用丁腈,不过耐温的话,要看丁腈的配比了,这好像不是品牌的问题

网友B:
  耐油、耐温的密封材料还是硅橡胶,只要材料用好了密封圈制作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因此,选一家正规厂家,价格不要压的太低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公司以前用的铁岭的,老国企,不知现在还在不在了。

网友C:
可以考虑用氟胶封,等级比硅胶更高,不过价格也是更高,用于工作260度的热油泵里面主轴一年都没问题,胶封是直接接触高温油,泵轴转速2900工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确实是材质问题,但是现在有太多的问题产品,所以想找几个口碑好点的品牌,再去选材质、型号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去买几种型号的试试效果。

网友D:
高温中用氟橡胶比较好

网友E:
找parker的资料看看,各种材质的多的。
http://ph.parker.com/cn/zh/seals-and-o-ring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parker的资料看看,各种材质的多的。
http://ph.parker.com/cn/zh/seals-and-o-rings
非常感谢。

网友F:
之前用过海鹰的,耐高温、油环境

网友G(2018-07-30):
氟橡胶,很多厂家都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