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3):
现场紧急停车按钮信号丢失触发联锁造成机组停车。。
气化B炉因17XV2207阀门的开状态信号丢失触发大联锁,B炉跳车。

楼主:
1、我公司15#CO2压缩机组使用的是TRICON的系统,在2018.5.31日因现场紧急停车按钮信号丢失触发联锁造成机组停车。从图中可以看出现场停车按钮d271HS_1003信号一个扫描周期就由false变为true.查看监控,现场无人,排除人为的因素。
2、2018.6.12日我公司气化B炉因17XV2207阀门的开状态信号丢失触发大联锁,B炉跳车。现场检查阀门与信号线,均未发现异常。
以上两个事件,发生的现象非常相似,我们公司分析了多次,但就是找不到具体的原因在哪儿?恳请各位同仁帮忙分析一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以后怎样来防范这类事件的发生。如果不能找到原因,这样的事件可能还会发生,真是没有办法了!先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如果按钮信号是高电平有效的话,遇到干扰会产生信号瞬间滅灭,改用低电平有效信号就可以彻底避免!!
如果是欧系PLC且执行欧洲标准(DC24V电源一端接地),这个没法杜绝的

网友B(2018-08-12):
加短暂延时

网友C:
换下DCS通到或者是更好DCS端子板,我遇见过中控开其他设备造成另一台运行中的设备跳停,经坚持发现备妥信号丢失造成跳停的,最终换一块端子板故障排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