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电梯 GMV液压系统 电梯沉降厉害

楼主(2018-06-23):
上海国泰液压载重4000kg的汽车梯,意大利GMV液压系统,现在电梯沉降非常厉害,放一晚上直接蹲底了,没有漏油。请问是哪里坏了啊?

网友A:
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反复问,同几张照片反复传?
不漏油,怎么可能会有沉降,你看到的最多也就是外部不漏油而已。

网友A:
要搞清楚问题,先把液压原理图上传

网友B:
这个就算阀门不漏油,油缸内部油封漏油不行啊??
我在液压剪折床见的油缸内部漏油多了,换油封即可

网友C:
肯定是内部漏油了,我单位的液压折床也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油缸不漏油

网友D:
1油缸内漏;2单向阀内漏;3液压阀内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单向阀是哪个啊?
液压阀是哪个啊?
能帮忙告诉我吗? 谢谢啦

网友E:
这种承重的液压系统往往设计有一个平衡阀,起安全作用,所谓平衡阀就是用来平衡负载自重的,即或管道破裂也不会造成油缸因重力作用而快速收回,造成事故。平衡阀一般直接安装在油缸尾部,上面有可调螺栓,压紧时所平衡的重量大,旋松时所平衡的重量小。如果油缸内部没有泄漏的话,估计就是这个阀调的有点松,找到这个阀后把它调紧一些就应该好了。如果调平衡阀没有调好,那一定是油缸内部泄漏了,动大手术换密封吧。
楼主拍的这些照片中没有平衡阀。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平衡阀是这个吧?开始漏油,螺栓松了,已经紧固了,现在不漏了,但是还是沉降非常厉害。油缸那里也不漏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单向阀是哪个啊????

网友D:
你还是先检查是否油缸活塞密封圈是否漏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看,油缸活塞处没有漏油。密封性还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平衡阀是这个吧?开始漏油,螺栓松了,已经紧固了,现在不漏了,但是还是沉降非常厉害。油缸那里也不漏油。
请把螺栓调紧试试
这个阀内部有一个单向阀。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调不好,就把这个阀拆下来清洗一下,再安装上去试试。清洗时要注意每一个细小的孔,用细铜丝疏通,用细管管吹通。这是个细活,要有耐心,要注意清洁。

网友F:
液压升降能顶起来,呆不住?外部不漏,内部漏了?

网友B:
油缸内漏检查很简单:把油缸2侧进出油口堵死,在你的电梯加重物,第二天如果下降了就是内漏,否则就是外表管道或者阀门内部泄漏——内部泄漏你从外表看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还是个大工程,要吊轿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觉是内部漏 但是看不到内部是哪里漏

楼主:
会不会是这个地方的下行阀的问题呢? 您说的那个单向阀没有拆开过,不知道里面是个什么东西?要吊装轿厢,好麻烦。<img onclick=openImageUrl("http://static.gkong.com/bbs/files//uploadImages14/e813f2f43e73e5725e9bd9a771c82407003f0179.jpg") src="http://filestools.gkong.com/thumbnail/1024/bbs/files//uploadImages14/e813f2f43e73e5725e9bd9a771c82407003f0179.jpg" alt="图#IMG_20180622_113248_1.jpg"/>

网友D:
回复 楼主:
诚如高雅所说,就是检查油缸活塞环的密封圈,内漏外部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G:
漏油是肯定的了,只是漏油的地方没有被发现

网友H:
单向阀可以清洗一下,至于液压油缸里面的密封环肯定是老化了变脆了

网友I:
你说的没漏油,仅仅是油压系统对外没漏油,但并非内部不漏。
给你比方一下,就如同电路一样,相线对大地没有泄漏,但相线对中性线漏电,只不过是漏电保护却不会动作。

网友J:
这个大多数是油缸内漏。原来公司有一个退火炉,不定期报液压故障,机修工死活不承认,非说是电路问题。搞了好多天没有找到问题。后来把武汉的厂家叫过来查。把密封一换ok了。

网友I:
如果有设备油压系统图,从图中就能看出哪些部位极有可能存在泄露,对症下药,避免盲目修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油缸内漏的密封圈在哪个位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方便给个武汉厂家的联系方式吗?我也是武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液压油缸里面的密封环在哪个位置?是这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油路图!!!!!!!!!!!

网友E:
   如果楼主确认这就是该液压装置的系统图的话,请先检修VC3006/B这个阀,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平衡阀。看样子楼主以前没有接触过液压系统,请抓住别人说的重点,但具体处理要靠你自己,别人代替不了,要有耐心,要把怀疑的部位逐个排除,最终找到故障原因。
   如果修完这个阀还没有修好,那问题就在油缸内部活塞密封上,就得把油缸拆开,更换活塞上的所有密封圈,而不是只更换一只。

网友K:
这种情况检查阀体内部的密封圈

网友F:
液压,气压劲大是优点。但出了问题处理,相对要麻烦。都是机械的事,拆起来大卸八块。才能看明白。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外部看得到密封圈的泄漏好查,油缸内部的密封圈组件发生泄漏不好查!
而且我曾经遇到油阀阀芯轻微泄漏,那个更加不好查

网友H:
回复 楼主:
液压缸要解体了才能看到里面的配件,你现在看到的防尘封,防尘封都已经出现老化迹象,里面的密封件估计基本是报废了,你在修之前可以还观察一下平台是否还一直存在补压的现象,如果有,基本可以确定液压缸里面的密封件是报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观察一下平台是否还一直存在补压的现象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L:
如果左上角表示的是升降油缸,先检查这一部分,这部分应该是单向锁和泄压阀。如果没故障那么可能是油缸坏了

网友M:
明显内泄露啊,楼主没学到家。。。。

网友E:
    修好了没有?楼主也不来分享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啊  我是怀疑油缸内泄 油缸维修大工程 需要专业的人

楼主:
湖北武汉有木有搞液压 油缸维修的专业班子的?求介绍